470皮传 大油门尾巴为什么要顺时针抽一下陀螺仪ebar

楼主(2018-07-30):
各位老鸟前辈!求解

楼主:
开定速了还抽,是不是ebar设置问题

楼主:
皮带松了?

网友:
没用EBAR  只知道MB里面有个正反扭力设置

网友A:
正常的,启动的时候尾桨没有零螺距,抽动尾巴陀螺仪开始给尾桨修正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启动的时候尾桨没有零螺距,抽动尾巴陀螺仪开始给尾桨修正补偿了。

不是起飞的时候,轻推油门都是没问题的,比如我现在在悬停,稍微猛点推油门,尾巴会顺时针转到大约30度然后猛往回锁住,每次猛点油门都会这样....

网友B:
加大尾补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尾补偿看看

我去试试,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起飞的时候,轻推油门都是没问题的,比如我现在在悬停,稍微猛点推油门,尾巴会顺时针转到大约30度然 ...

加大螺距预补偿呗,好多陀螺仪都有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