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bus接收机天线断了想提问能换天线吗?

楼主(2018-07-30):
(无正文)

网友:
可以的,都一样的

网友:
我也断过 据说短点也没事,那节铜管外面的长度好像足够2cm就行,天线总长无所谓。  就是最末端那节好像是啊。。。。。。

楼主:
听说可以把包着天线的胶剖开一点,要剖开多少呢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拨3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拨3cm

好的,谢谢

网友B(2018-08-29):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拨3cm

可以买个2.4g的蘑菇天线换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2.4g的蘑菇天线换上吗

应该效果不好,不然各厂商旗舰接收机怎么没用蘑菇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效果不好,不然各厂商旗舰接收机怎么没用蘑菇天线

价格也是一个原因嘛,而且现在都在比轻,蘑菇又比较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效果不好,不然各厂商旗舰接收机怎么没用蘑菇天线

没注意到旗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也是一个原因嘛,而且现在都在比轻,蘑菇又比较沉

沉了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