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07-30):
第一次上70E,买了四个KSTDS515舵机,其中一个安装在升降上的通电发出滋滋的声音,伴随轻微的发热,但工作正常,请问正常吗?如何排除这种现象?

网友A:
为什么不买589而买锁尾舵机515

网友:
数字舵机正常哦

网友:
数字舵机,灵敏度很高,有声音很正常。

网友:
舵机受力肯定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压力稍大持续时间稍长就是所谓的憋舵机了,舵机就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589而买锁尾舵机515

515不是锁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589而买锁尾舵机515

我还压根搞不清楚这些舵机的性能,之前只飞15E,用的银燕,这个舵机不适合固定翼吗?我看反映速度还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正常现象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589而买锁尾舵机515

前辈,515好像直机和固定翼都能用吧!

网友:
老板说能用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589而买锁尾舵机515

跟589数据比较了一下,前辈说的对,同样的价格应该选择589,515的扭矩还是小,估计飞暴力没有589利落。还有DSW590也不错,扭矩大,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