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仿M600 开贴长期直播

楼主(2018-07-30):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想自己做一个大点的六轴和大点的四轴来挂X5飞行,悟的那十几分钟续航时间稍微有点短,也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去实现完成这个目标、
      匿掉了好久,一直以为航模仅仅是一种爱好,要工作了现在也选择了跟航模有关、觉得可能飞机要贯穿年少轻狂的大部分时间了、回帖挺多,发帖挺少、有时候回头看看,觉得自己确实老了很多,现在都是00后的天下了,自组的飞机也从火爆到不行到现在没多少人玩、
       感叹好久,想做一个大飞机的愿望很久了,因为航模认识了一个人一直没能进行下去,现在她离我而去了。心理挺堵得慌、有时候很彷徨,不知道想去做点什么,就跟生活失去了目标似得、索性就把大飞机做做吧,让自己平时忙一点,不再去瞎想。
       老朋友们你们还好么哈哈、从08年到现在也结识了多少玩航模的朋友、看到了记得@我,请喝酒!
           ---------------------------------------分割线-----------------------------------------

      言归正传,准备低仿下M600 很喜欢M600的样子,也教学飞过,算是一种回忆和怀念吧!奔着省钱,简单,好用,长续航的标准,咱们就开始设计一架比较有性价比的伪造产品。

(PS:看到留言说为啥不用四轴,就单纯因为喜欢M600这个样子有回忆,而且有信心做到60分钟左右的续航所以才做这个,做四轴的话我选择3515+1550T估计能到35分钟续航 或者稍微大一点用E5000 air版本也能达到50分钟以上续航,如果等我直播完造好了然后再把学妹追回来的话我就再造架新的送她)
    (回忆杀啊呜!)
     追求性价比的话,就要从刚开会就开始省钱、
     电机电调我选择E2000动力套装,恩,没错就是E2000,廉价版本E2000 一般的E2000 我瞅了下M600的机臂1299大洋,6个就是7800,贼贵、本着便宜好用的原则,咱们搜下DJI 6010电机 恩,有二手拆机电机,贼便宜,一口气下单10个,然后让给挑选下外观好看或者没有异响的电机,然后呢,你还能搜到DJI植保机的下电调板和拆机电机座,恩,就这么简单,,,

  当你碰到比较好的卖家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没有剪线的电机电调,如第一张图所示,恩,最便宜的E2000电机套装就这么出炉了、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转动一下听下声音,没剪线的电机有信号线和电源线,就跟普通一体化电机电调一样,直接上电,接电调测试器就可以直接测试,剪线过以后的需要大家自己焊接线进行测试,接线顺序如下图所示:

の....字可能比较丑 ,大家凑合看......
我解释一下,电机线红色接红色,蓝色接蓝色 黑色接绿色 是CCW
                    电机线红色接红色,蓝色接黑色,绿色接黑色,就是CW 恩,就这么简单、

其中白色框框那边,从左到右数是动力线+ 动力线- 信号线 信号线- 恩 如下图所示:

   恩,就是这样简单、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拆电机了,虽然一口气买了10个电机,但是只有4个电机转动平滑无异响,剩下的6个都转动嘎吱嘎吱,感觉像是里面进去了东西或者有一种沙沙的感觉,肯定是轴承挂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拆电机、相信有拆过经验的童鞋很简单就能拆开,我们就不直播了、
    如下图:

    跟大家讲下后面的帽,这个帽是塑料的,里面涂满了黄油,用小刀从边上慢慢敲就可以敲开,很简单的,前两个电机都是大力出奇迹直接破坏,后来发现轻轻一敲就能开,,,崩溃、
     换轴承就不描述了,因为我现在还没拆开.....正在紧张拆除当中......

     对了,提醒一下,一对桨289大洋 比较贵,但是叶片比较便宜,有几家店铺卖的时候顺带卖桨夹,价格很美丽,但是我买了瞅了下基本都有暗伤,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如果追求性价比可以选用,不太在意性价比还是选用全新的吧,一对289 3对价格也算是可以接受。
     继续,恩,买个10个电机里面2个磕碰比较严重,一个CCW 一个CW 貌似比较影响心情直接淘汰,因为很便宜也不退了也退不了、大家在买电机的时候擦亮眼睛,跟卖家沟通好,有严重磕伤的直接淘汰、

-  -------------------动力部分到此暂停---------------- 待续未完-------吭哧吭哧拆卸中--------------

      前今天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抽空画了CAD图纸,轴距1200mm 上下板均为1.5MM 全机使用12跟铝柱加固,折叠件选用一家没有名字的厂家的,因为之前用过这家的折叠件,虚位比较小,而且容易折叠,重量上也很合适,52G  25MM直径的折叠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更合适的或者更轻的折叠件可以@我、对了E2000套装是28MM的碳纤维管,所以我们需要28mm转25mm的套管。如下图:

恩对,没错就是这种折叠件、虚位比较小,重量也还算是能接受,之前做高仿的时候用过飞越家的折叠件,虚位比较大,虽然不怎么影响飞行,但是看起来就觉得不舒服,所以还是选择这种吧!
飞越折叠件如下:

      有好几种版本的不同的折叠件,好用是好用,简单方便,就是太沉了,然后虚位比较大,恩,别的没了,如果说折叠起来的手感还有容不容易折叠的话,首屈一指,真的是特备顺滑、有时会别的折叠件会卡住动不了,但是这个折叠件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除了虚位、

      碳管我们选择外径25mm内径23mm 也就是壁厚1mm的,我试了下,壁厚1mm的强度绝对足够了,配合23mm的铝合金管壁衬套,贼结实、不用怕压塌管壁、
     铝合金衬套我扔家里了,没法给大家上照片,后面补上  从淘宝上买0.2MM厚度的就可以,强度绝对足够、不放心的可以买0.4mm的 就40MM长度重量就增加几克而已。

       (25mm碳纤维管)

       然后就是机架,机架把还在画图中,等画完图以后再给大家分享吧,那个25mm转28mm其实很简单,首先买外径28mm 内径25mm的碳纤维管子,然后套进去E2000的电机底座中,然后量一下长度,按照长度长出来5mm切割,恩,用锯的时候请小心点,楼主已经把手弄破两次了、如果有专业工具那更方便、
    然后呢,从中间把碳纤维管切开,恩,没错,切开,就是切出来一个一字,从头到尾,先切6个,等后面组装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这东西的正确用法,记得需要买502和3mm的钻头,先准备好有备无患。
     然后就是脚架,我觉得脚架,要收放的才好,最起码能让这个假冒伪劣产品更加真实、不能收放的话也有诸多不便。比如我们后期加上X5镜头的话然后没办法缩放巴拉巴拉的恩!对吧、做假冒伪劣产品也要有良心

      -----------------------------------------------待续未完-------------------------------------
        本帖长期更新,预计4~5个月时间完成整个飞机的设计制作、因为平时比较忙只有周末才能画图制作更新所以见谅233333333333333
   M600 soidwork机架图纸我找实验室学弟重新生成了每个零件的图纸、CAD版本后期完全制作完毕以后会放出、

      溜了溜了,干活去了、、、对了爆照几张,你们还水坛子么、见到了记得艾特我、有故事,有酒、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兴趣做成freefly的机架!样子看起来更帅!

网友:
前排前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兴趣做成freefly的机架!样子看起来更帅!

Freefly Alta 那个机臂是弯折的机架? 有难度,做完这个山寨M600以后可以考虑折腾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eefly Alta 那个机臂是弯折的机架? 有难度,做完这个山寨M600以后可以考虑折腾玩、

我也在计划做一个像M600那种,样子是freefly的机子。后期可以交流一下。加一下您微信,后期交流。

网友B:
我有大疆M600的三维图纸

网友:
楼主不想搞个原版的玩玩吗,我自己搞了一架经纬M100,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Freefly最近也想搞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大疆M600的三维图纸

已经有架M600pro了... 做原版没有意义  做这个主要是想让自己有点回忆....现在考虑做成4块电池的样子,感觉充电太麻烦带电池出去也太麻烦、有点小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计划做一个像M600那种,样子是freefly的机子。后期可以交流一下。加一下您微信,后期交流。

我不用微信...... 忧郁..... 我也找到了M600的图纸  现在按照他的图纸来修改下飞机的CAD图纸,估计很快就能放出CAD了、感觉6电池不靠谱我还是想改成2块电池的,充电什么的都方便、

楼主:
      前面有童鞋私聊问续航时间的问题,想做这个飞机主要是因为,情怀吧 已近有M600pro了,6电池真的是太麻烦了,不想完全仿照M600进行设计,如果完全仿造的话就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了 M600的 soildwork图纸我也找到了,根据这个图纸我会对之前画的CAD图纸进行相应的改进,然后让它更像一点M600。
       电池方面我选择18650 松下3400mah,其实还有LG的3500mah可以选择,但是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便宜好用的标准。
       关于续航时间:E2000动力套装460G 一套,桨58G一套,收放起落架大约在260G左右(飞越的收放脚架)
已经下单还没到,买的96504L那一款、重量上可能有点沉,但是载重上应该没啥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个飞机的设计初衷就是需要搭载N3飞控LB2图传 X5挂载板然后进行长时间的FPV恩、、FPV飞行,偶尔可以夜航一下看一下周围的夜景,绝对是学长撩学妹的利器!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老渣渣学长,我感觉有一个长航时撩妹神器必不可少,你想啊挂载X5飞60分钟呢多开心.....
      言归正传,电池用LG的 18650 108节就是 12S 9P 容量大约是3Wmah...重量大约是4.87KG 4870G左右。折叠件一个54G 加上螺丝63G左右 6个一共370G左右。(我改主意了还是贵的好)电池如下图所示。
PS:现在假冒伪劣电池贼多,恩尤其是价格方面参差不齐,我见过20大洋的LG真电池,也见过35大洋LG假电池.只有2800的容量敢标称3500卖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现在电池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按照M600的那种进行6块,每块都是6S,然后2穿3并保证飞机有足够的冗余,万一有一块挂了还能继续飞行,但是坏处就是重量上会上去很多,可能完不成60分钟续航的大关了,而且比较坑爹的是外壳不好制作,现在想用3D打印机打印又觉得打印的精度太差了,光固化的话强度又不好,不知道怎么取舍。我想用4块6S电池组成一个12S 30000mah的大电池来进行供电,整个电池组吊在飞机下方,但是这样的话又会影响飞机的高度和美观性、恩,纠结、如果用4块电池供电的话剩下的电池还可以给我的小四轴用,后面还想装一架长航时的X4来玩,同样N3主控LB2图传挂X3白蛋 FPV用,M600这种级别的毕竟是太大了只适合**使用,真正带着学妹玩的话还是小飞机好玩,开着车哪里都能去然后哪里都能去飞、
      算下来空机重量大约在3.97KG 算是4KG吧、按照整张1.5碳板没有镂空计算的,如果进行镂空还会轻不少,还有想要得到比较轻的重量,铝柱得精简精简再精简,然后螺丝推荐使用12.9级的圆头螺丝,不要使用杯头螺丝,当然了,土豪可以选择钛金圆头螺丝,更轻便。
    按照上面计算整机重量(带电池)大约在9KG以内,如果好好做做镂空和减重应该重量还能减轻一点,就算是9KG吧、每轴1.5KG左右,查表可知:

    单轴拉力1.5KG 的时候,效率大约在11G/W 恩,一般来说这都是在密闭无风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如果是有风悬停的话,效率会降低一定,我们按照最乐观的数值进行计算,就算是11G/W 这样9KG就是.....恩、、、、计算器呢......
              算出来了,大约是818W 就算是820W吧、18650电池放电平台比较低,能放到3.3V的样子,就算是能放出来90%的容量 我们来计算下能飞多久、
     30AH 12S 3.95*12*30*0.9==1279.??、天哪这怎么可能...一定是算错了。
     恩,3.95怎么来的呢,是锂电池放电电压的一个基准数,相当于4.2V 这个值貌似是从哪里看来的我忘了,但是可以通过积分计算来算这个值是多少,18650电池的放电平台本来就比较低,用3.95来计算肯定是不对的,应该用3.6V左右来计算,就按照3.6来计算吧。
    30AH 12S 3.6*12*30*0.9==1166W....emmm.....好吧就算是这个是对的、
   这样的话、1166/820*60==84分钟左右,有点夸张了、实际上超过60分钟空载问题看来是不大...、
    恩,等我制作出来以后瞅瞅到底能飞多久吧,这个84分钟真是有点让我小期待呢、小鳄鱼你看到没、

      忘记把X5重量计算进去了,大约是640G 挂载板+X5 因为飞控图传什么的也会耗电,估计最终空载飞行时间应该在70分钟左右、带X5飞行时间在60分钟左右,如果走航线的话可能飞的时间更久一点、

网友:
来我办公室一趟

网友:
关注,现在玩自组的人很少了。

网友C:
学妹身材不错。别想着追回来了,造飞机才是正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用微信...... 忧郁..... 我也找到了M600的图纸  现在按照他的图纸来修改下飞机的CAD图纸,估计很快就 ...

M600的图纸能分享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妹身材不错。别想着追回来了,造飞机才是正道。

    心里有个坎过不去... 学妹也飞飞机,嗯,固定翼飞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M600的图纸能分享一份吗

   可以~ 留下邮箱我发你、soildwork的、想要具体尺寸的话需要你单独生成每一个零件才行,我就给你个装配体、

楼主:
       归来、嗯,这周挺忙的,家又比较远,新房又装修.....唉...命途多舛
-------上图

       目前已经搞定电机部分,预计3个月左右完成整体飞机的设计和装配,更改一下上次的小错误,18650电池的放电量,在3.3V的时候差不多能放出来90% 所以我们上面计算的时候有点计算错误,应该按照90%*90%来计算18650电池放到3.3V时的电量。也就是...emmm....计算器....
     108/12=9P
     9*3.4AH*12*3.3*0.9*0.9==981wh
      这个容量已经算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电量,嗯也就是说飞极限的话肯定超过这个数值下计算出来的续航时间,而且能超出不少,代价就是电池可能极限测试过以后就直接凉了、18650电池过放或者瞬间电流过大或者过冲的时候会让泄压阀弹起,然后直接就宣布死刑。
    其实981WH这个容量已经很可观了,飞行一个点问题应该不大,前面981/820*60==71分钟,嗯,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靠谱,也就是说,空载飞行时间大概在71分钟左右。挂几百G飞行60分钟应该问题不大、这边再把飞控耗电、LB2耗电、X5耗电加上,估计55分钟还是有希望的。
      有童鞋私我说电机拆不开、嗯,传授下技巧、
      首先,你得有个电机、

(电机座跟E2000的差别挺大的,我称量了下跟正宗E2000的电机座相比,这个重了11G 可能是因为植保机的原因吧,所以特意的加固了下?但是内部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电调板可以通用,其他的没区别,我感觉重量应该是重在铝件上了。)

      这样,需要先拆掉C卡簧,推荐使用小号的一字螺丝刀,直接插进去然后扭一扭舔一舔...等下乱入了,扭一扭就好,然后会弹起来一小边,然后小刀或者另外一个一字刀一撬....O了,卡簧就会飞走...记得接住,不然买卡簧很麻烦的。
    嗯,卡簧下面还有一个黄铜的垫片,很小,如下图所示,千万别丢了,这个东西很难找,我再淘宝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不锈钢的虚位垫片,不知道好不好使。

       还有其实那个封住电机卡簧的那个盖是塑料的,大力出奇迹,小刀下去一撬就开了,很简单、

     吭哧吭哧.....拆拆拆、
     关于电机拆开也是有技巧的,就是大力出奇迹!,对着卡簧的那个轴找个锤子特大号M6 M8的螺丝顶住然后一顿敲就行了、贼简单、然后拿木板也行,碳板也行,或者任何可以 打孔的东西打上孔拧在电机上面下面螺丝上,一使劲就拉开了。简单、

    就这样....然后需要做的就是敲轴承,轴承内径是5mm的(我记得是,因为我随手抽了一个螺丝就能塞进去,具体多大的不是太清楚),如果有4.的螺丝就行,找个结实的特大号垫片从另外一头把螺丝插进去,大锤子伺候、没有什么是大力出不了奇迹的、如果有,那就两锤子、
   然后就是拿卡尺卡下轴承尺寸,嗯,内径 外径....厚度、、这个可是NMB的轴承,就是很NB的意思....嗯型号是R-1560KK NMB 我查了下这个轴承不便宜、
     对了我们的折叠件也到了,

       这个折叠件画风比较清奇,刚开始震惊到我了,因为涉及并不是特别合理,嗯,如果中间再加一个横梁或者铝柱就好了,后面的弹簧钢柱可以去掉中间的那个,两根轴完全可以保证不掉下来,还能减轻重量,侧面看上去还有很大的镂空减重的余地,重量是67.9G约等于68G,淘宝上介绍的是54.8G我记得,就冲着这个数值去的,比较失望、表面氧化的也不是太好,感觉像是清仓处理的样子、但是!虽然在收起来的状态的时候来回晃悠,但是!折叠起来以后精度上非常好,一点虚位都没有、还有就是那个推杆的设计,简单方便实用,比什么宙斯V3 V4版本好用太多了、有时候宙斯的V4版本飞完以后得大力出奇迹才能折叠下来,这个则完全不需要太大力气、嗯、目前进度就这些、图纸已经完后上板下板侧板,正在规划下板减震和电池仓、
     对了,想了又想,感觉6块电池不太靠谱,还是准备上4块6S的大电池吧,准备用玻纤板雕刻一个电池仓,3D打印件来固定电池插头的相对位置,到时会直接把电池插进去就可以实现上电、后期每块电池打个板,在外面安装一个开关用来控制整机的供电、实现跟M600那样的开一个电池就可以整机通电、嗯、飞机分电板也需要重新设计制作,还有就是N3有IBAT功能,最近混迹在SDK开发者社区,想找到相关的设定或者资料....紧张准备中,可能完全完工工时比较长,平时时间比较少,实验室也要准备开始比赛了,TI杯还得去北 京、
     唉、命途多舛!下周工作计划准备完成整机的3D建模,机体部分完成电池仓的设计,包括细节设计,我看了下电流不算太大准备用7P平衡头和XT60插头、XT90重量太大不太划算、
      溜了溜了、吃饭去饿死了、

楼主:
突然想问大家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一块1.5MM的板子 ,一块2MM的板子,是2MM的板子做多旋翼的上板比较好?还是2mm的板子做多旋翼的下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留下邮箱我发你、soildwork的、想要具体尺寸的话需要你单独生成每一个零件才行,我就给你个装配 ...

494332726@qq.com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突然想问大家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一块1.5MM的板子 ,一块2MM的板子,是2MM的板子做多旋翼的上板比较好?还 ...

下板喽,下板要挂载设备,还要给起落架做支撑,个人感觉下板用2mm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板喽,下板要挂载设备,还要给起落架做支撑,个人感觉下板用2mm比较合适

   嗯,,决定下板用2mm的 上板用1.5mm的 然后上板不镂空了,下板适当漏空,计算了下上板+下板+侧板重量在440G~450G之间,按照碳纤维1.8G/CM氵来计算的、
     目前电池陷入瓶颈、算了又算,计划6S4P电池4块 组成12S8P 就是12S 28000MAH 续航时间进一步缩短、估计1KG轻载50分钟续航、
     为啥改成6S4p是因为我又鼓捣了一个4轴 DJI 3515电机,悟2的电调,因为悟2的电池是4280mah6S 高压版本 515G重。两块也就是6S 8560mah 重1030G所以计算了下,用三洋的18650GA 6S4P能达到这个容量,挂X5挺合适、3500的容量18650 4P就是 14000mah 重量在1235G这个位置 不要升降结构的话这个重量还算是可以接受、准备设计一个3D打印件的外壳,然后把18650电池装进去,XT60插头+7P平衡头直插 好用方便、 预计四轴空载38分钟左右,挂X5怎么也有25分钟的续航吧、、

楼主:
    补图几张、

       买了8个电调,1个不能用的,不知道为啥上电没反应,其他的都好使、很神奇、晚上又抽空改了下图纸,明天后天脚架就要到了,买的飞越的脚架,嗯,个人感觉还行、最起码能收放哈哈、
     准备小四轴也用N3飞控,想收个白蛋X3玩,不知道划算不划算,现在已经有X5了、N3有出的吗?成色好点的那种、LB2接收机有出的吗。。。。我有俩悟的控,贡献一个给我的高仿M600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

楼主:
       花钱买教训,恩,
       想给电机换轴承的童鞋、认准瑞典SKF、 别的都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什么EZO的 NMB的假的太多了,因为6010上原装的是NMB的轴承 R1560KK 然后就搜NMB的买了,4大洋一个,还顺便买了小轴承EZO的 SKF的 NMB的,真是,差点气死人、
       NMB的某宝店主一直说是正品,但是跟拆出来的NMB的轴承差别太大了,字母都不一样、外围的铁圈都不一样,坑! EZO的更坑,晃动的根本没法用 、我找人问了下说是都是假的,国产的、问某宝店主不承认就说是代理拿货 正品 他们不管,也退不了,因为上电机了,砸过了,恩,,,,
      所以,买轴承认准瑞典SKF  ezonmb什么的假的太多了,而且都是散装的,都能用、SKF的袋装上面有编号,虚位很小,越南产的较多、在侧面也有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正品nmb也有,但是假的EZO NMB什么都没有,就一个 JAPAN恩、
   见下图、

这是买的假的nmb

最右侧是拆出来的正品nmb
     恩,,下面就是3512电机,准备再装个小四轴玩,

         恩,认准skf、在侧面有钢印,生产地标识什么的,认准!没有果断退,别抱着试试的希望、没戏、

网友E:
楼主威武,太专业了!不过有个问题,18650电池,单节内阻一般都在20毫欧以上,6S6P,内阻也这么多吧,怎么能适应大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威武,太专业了!不过有个问题,18650电池,单节内阻一般都在20毫欧以上,6S6P,内阻也这么多吧,怎么 ...

嗯,可以、很多介绍18650的帖子,给大六轴用的是12S8P 相当于28000mah 按照计算大约能有28A的放电(悬停) 折合下来,一节186650放电3.5左右,发热会严重点,但是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