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第二季_07 【FPV后视功能和超简云台】

楼主(2018-07-30):
先发一张炸机图(下图),这是我在FPV编队飞行中由于看不到后面导致飞机挂在了一起,当时我不知道后面紧跟着一架飞机,而后面这位仁兄正在尝试离我的飞机能有多近,我收了下油,双双相拥坠落(两台冲浪者)

如果飞机从后面过来,如何看得到?这确实很少有人考虑,因为一般的云台也只不过能左右看,即使用大角度的云台舵机效果也不尽人意(左右反像问题)

怎么办?

————————————————————

做了些实验,甚至想在前置摄像头两边放两个后视镜,但因为视角和焦距等问题最后还是未能成功。

最后经过研究,决定再加一个摄像头,而安装位置就选在没有遮挡的垂尾后部。一切尽量轻巧,防止对重心有较大影响

我的小工作室,修航模所有的工具几乎都有,桌子上放着一架飞翼(也是FPV机型,后面会说到)

前后两个摄像头,就要涉及到切换问题,网上有成品的视频切换器,但还是不够轻,我用的日本造的迷你切换器,指甲盖大小,结构简单,两路切换刚好够用

( 下图:  自己封装一下控制器,左边三个插头中上面两个接两组摄像头(含摄像头电源线),下面是视频输出和摄像头电源输入(画的很清楚),右边的是控制线)

摄像头用的无标微雨燕,动态性能好,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前面的树)

安装分两步,首先把摄像头一边固定在木板上,之后在木板上打两个孔,用螺丝穿过并在另一头用螺母固定

另一边加工了一个椭圆形铝片,用螺母固定,之后螺丝适当截短,减轻重量

安装牢固,摄像头上下可调

安装有一定技巧: 因为垂尾前后的厚度不相同,所以为了让摄像头朝向正后方,要对木板的安装位置做出调整,最后达到使摄像头既无遮挡又能朝向正后方
(下图:  线是重新做的,因为原装的不够长,线走机身内部,穿线要有耐心 )

最后一步: 用调参板把后置摄像头调成镜面对称,这样切换到后置的时候,从屏幕上就像看汽车中间的后视镜一样 (否则左右是反向的),平时开车经常看后视镜,这个也很容易就习惯了

上面提到的工作室里的飞翼,也要做一个改进,就是云台,之前的简易云台只能左右动,我要改进一个左右和俯仰都可以动的云台。

————————————————————

材料: 0.8mm铝合金板

为了结构简单,还有让摄像头安装高度更低,我直接把一个舵机平放当成了底座(舵机下面铺了一片木板),然后在它的舵机臂上做了一个舵机座,让第二个舵机左右转动,完成!就这么简单

说到日本造的迷你控制器,可以说是万能的,边上的探照灯也是用这个控制器控制,因为是双路,所以把探照灯电源做成了双断,更安全,直接遥控开关

通过两个云台的设计,一个让飞行中增加了后视功能,在之后的编队飞行中,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前面平稳飞行,切换到后置摄像头,屏幕里出现了两架飞机在后面跟着,与你的距离忽远忽近,左右漂移,忽然,一架与你靠的很近很近,还冲你晃了晃摄像头表示问候,那种感受是否很特别

而第二个设计,用了最少的材料(一小片铝片),最低的安装高度,最轻的质量。这个设计在FPV飞行中能更好的感知飞机位置(角度低),并在磕碰中能最大程度减少损坏(结构简单、坚固),实际使用效果也正常

总之,FPV就是好玩
而一切好的想法
都值得尝试

网友:
只能说羡慕

网友A:
就怕摄像头这样固定比较抖,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摄像头这样固定比较抖,效果不好

一点不抖呀,这个结构非常牢固,而且安装高度比成品云台低很多

网友:
飞翼的配置,续航。能说说嘛

网友:
飞翼是ft spear吗?
感觉云台可以再往里装一点

网友B:
唐山魔友帮顶,请问是唐山哪里的,爱好FPV的新手。

网友C:
唐山新手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唐山新手报道

只要热爱,成长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唐山魔友帮顶,请问是唐山哪里的,爱好FPV的新手。

唐山乐亭

网友:
大师这都是玩到一个神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