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有用过FY——panda②飞控的大咖吗求教!

楼主(2018-07-30):
我用的是双子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飞机航线飞行中 俯仰的起伏特别大 而且都是抬头起伏,不会低头。以为是中心的重心的问题,搞了好久都没搞好。如果需要飞行记录也有。辛苦各位帮帮忙!QQ643431314

网友A:
重心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双子星?固定翼吗??这是多旋翼板块吧、、、 熊猫2飞控? 你可以调节下重心试试,然后看下你的飞控3M胶是不是松动了,然后飞控在飞行过程中活动了?如果以前正常飞行然后突然出问题八成是这个松动或者重心的原因、如果一直是这样需要调节下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