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的小电容炸飞了两颗

楼主(2018-07-30):
飞机撞树炸机,一只小蜜蜂30a春天版的电调上,小电容炸掉了两颗(下图右上角),请问有大神修复过同类产品吗?焊接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容多大…
期待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懂。要不然你再焊下来一个拿万用表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要不然你再焊下来一个拿万用表量量看

网友B:
少两颗没事的,强迫症患者,可从废电脑主板上取两个体积一样的来焊上。

网友C:
这种MLCC最好还是换一样的,所以,LZ拆下来量下,买一样的比较好~
有了容值,电压至少估到35V,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D:
要换一样的

网友E:
看个头,1uf差不多。

网友F:
无所谓,容量少了一点点,没关系的,板子上是电容主要是并联,就是增大容量的,掉的没有剩的多,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所谓,容量少了一点点,没关系的,板子上是电容主要是并联,就是增大容量的,掉的没有剩的多,没事的。

你的意思不修也可以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个头,1uf差不多。

不知道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换一样的

那是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两颗没事的,强迫症患者,可从废电脑主板上取两个体积一样的来焊上。

不修也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MLCC最好还是换一样的,所以,LZ拆下来量下,买一样的比较好~
有了容值,电压至少估到35V,应该差不多 ...

没有能量容值的工具啊

网友:
不修也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不修也可以照用?

不用修的,掉两个影响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所谓,容量少了一点点,没关系的,板子上是电容主要是并联,就是增大容量的,掉的没有剩的多,没事的。

"掉的没有剩的多"
居然这样说,
这人是不是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的没有剩的多"
居然这样说,
这人是不是坏人.

当然啊,剩的少,肯定影响的咯。剩的多,当然没事的啦。这种贴片电容,大的才几百P,两个并联能多大,1uf=10的5次方pf用在电源上,能差多少。一般大点的电调都是并上几十uf的电容。

网友H:
并联的,炸飞说明品质(还不能确定是电容还是焊锡)有问题,
这么多一起并联一般是动力侧的滤波,修不修真没事,如果实在很影响。测量存活的电容两侧电压然后×2购买更大容量的电容,前提是你空间足够
比如测量电压是12v,就需要购买24V耐压的电容。容量嘛一颗顶5片是很正常的,陶瓷贴片电容最大的优势就是耐操,耐高压

看图片没有残留的半截陶瓷体,问题可能出在焊锡上。如果能找到尸体才能进一步推断原因。尸体完整,说明是焊锡问题,尸体断裂,说明是电容有问题。

导热垫+陶瓷散热片+尼龙扎带可能会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的,炸飞说明品质(还不能确定是电容还是焊锡)有问题,
这么多一起并联一般是动力侧的滤波,修不修真 ...

谢谢你的帮助。仔细看了一下,是电容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掉的没有剩的多"
居然这样说,
这人是不是坏人.

哈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的,炸飞说明品质(还不能确定是电容还是焊锡)有问题,
这么多一起并联一般是动力侧的滤波,修不修真 ...

导热垫、陶瓷散热片是什么高端货?

网友:
如果是放在机臂上九成是被桨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并联的,炸飞说明品质(还不能确定是电容还是焊锡)有问题,
这么多一起并联一般是动力侧的滤波,修不修真 ...

不会是炸飞的,最有可能是撞飞的。再拆个下来用万用表或电容表测一下容量。找个差不多规格的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能量容值的工具啊

万用表啊~~

网友:
修也不够用,不修也能用!以前电调都是用那种圆柱状的铝解电容,一个顶这种贴片的上百个!这些电调为了省空间才用这种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垫、陶瓷散热片是什么高端货?

不是很高端 ,价格便宜量又足,导热有点像橡皮泥,很软,可以填充大缝隙,元件之间如果有高低差,可以用它陶瓷散热片也很便宜,不导电,不会产生短路等显性故障,也不会产生感应电等隐性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仔细看了一下,是电容碎裂。

如果是电容碎裂   建议把上面的电容都换掉吧   理由是“批次抽查不合格”,这种电容进口的价格也不贵,查了一下价格100颗要13元左右,钽电容贵点50颗就要10元。
查一下电压  拆一个电容下来量一下容量,更换接近甚至是超越性能的电容。买好元件拿到修手机那里,分分钟帮你搞定。

网友I:
我的直接短路  掉出来一颗   还能用  我也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直接短路  掉出来一颗   还能用  我也就不管了

是的,我已飞过,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