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f405GPS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焊接在rx1和tx1上死活打不开GPS!是应该怎么选择吗?保存之后和图片一样就是没有GPS

网友A:
UART1那一行,把MSP列的开关关掉,传感器列从下拉框里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1那一行,把MSP列的开关关掉,传感器列从下拉框里选GPS

保存之后还是和现在一毛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反了,R接T    T接R     选项里 gps 要开开。

网友:
那你看一下这些有没有做吧:
1. 调参软件升级到最新的稳定版,应该是1.9.3。
2. 飞控固件升级到最新的稳定版本1.9.1。你的飞控是Matek F405-CTR,应该选MATEKF405.hex结尾的固件。

然后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
要开启GPS

网友:
换个uart口试试

网友:
串口1一般都是给接收机我记得,用其他串口吧

网友B:
我最近会装一部iNav机,你们有兴趣看教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会装一部iNav机,你们有兴趣看教学吗?

有的有的很大兴趣。最好可以查看到为什么气压和磁罗盘报错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的很大兴趣。最好可以查看到为什么气压和磁罗盘报错的原因

气压基本上不会出错的。我有一部机没有放海绵也可以订高。但最好还是有放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基本上不会出错的。我有一部机没有放海绵也可以订高。但最好还是有放海绵。

可是我的就是一直提示硬件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就是一直提示硬件出错

你的GPS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PS问题解决了吗?

GPS和那些的都解决了.
GPS亮红灯时因为没有接电池所以亮灯
气压计和磁罗盘呢不知道是不是磁罗盘坏了还是怎么回事
只要接上磁罗盘就肯定磁罗盘和气压计一起报错.不接磁罗盘那么气压计就正常工作.
因为气压计和磁罗盘共用一个i2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