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距版mark2装机

楼主(2018-07-31):
    小轴距也想要好看的freestyle机机,无奈市面上好看的130机架几乎都是正X,只能自己画了。

    送某宝切割后成品如图:

    是不是很像mark2?
    好吧,我是山寨的。
链接在5楼

楼主:
    下面开始装机,配置如下:
机架:自制140轴距
飞控:beerotor miniF4
电调:紫弹20A
电机:beerotor1407
图传:熊猫5802
摄像头:runcam麻雀2
接收机:华科尔SBUS

    先装上飞控电机线假组下

    电机线不够长只能延长了

    花了好久时间终于焊完所有设备(不想天线突出太多图传旋转了180度安装)

    补上摄像头,盖上顶板板。
    完成!!!

    想上小方狗可以改侧出线,电池往后挪一点刚刚好。

网友:
求图 求图!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LND-vDZ_svquZRukzfoTg 密码:0suv    稍微优化了下,要的自取。(回帖是美德)
上1106的模友建议改下侧板插口用2.5和1.5的碳板重量可以压缩到28克左右。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刚刚的

网友:
卧槽,牛逼,想要一台

网友:
侯腻害,赞一个先

网友:
动手能力增强啊

网友A:
我的130小鸡freestyle的时候,在翻过来倒飞的时候容易不受控的滚着摔下来,没有大鸡那种飘浮的感觉

不知道是pid的问题,还是小鸡重量太轻造成的

网友:
其实吧,我发现做了倒角的飞机更容易炸断,有同感留言+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30小鸡freestyle的时候,在翻过来倒飞的时候容易不受控的滚着摔下来,没有大鸡那种飘浮的感觉

不知 ...

没开怠速?或者在增加点怠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30小鸡freestyle的时候,在翻过来倒飞的时候容易不受控的滚着摔下来,没有大鸡那种飘浮的感觉

不知 ...

AIR MODE打开试试

网友:
货架产品有A-MAX 130H。不过这机架有点小问题,主要是侧板后面没有铝柱,导致拧紧后顶板有点变形

网友:
腻害腻害,66666

网友:
楼主好人   随便问一下tb切的话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