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380最费劲的地方尽然是。。。。

楼主(2018-07-31):
380首炸,上次已经发贴了,炸了以后还翘着尾巴,不多说,当时已发过贴给各位看官欣赏。还有位老人家惊呼"炸的太有喜感,不厚道的笑了"~嘿嘿嘿嘿嘿嘿
-------
回家后检查,损失大桨,尾拉杆,尼龙螺丝,尾舵机臂。又经过检查,发现尾推有个方向不顺滑,以后尾轴歪了,就把我80多块钱的SAB尾轴丢了,换新后发现,动尾推还是有个方向不顺滑,咨询店家叫我别把螺丝拧那么紧,适当放松,我照做了,发现顺滑无比。这时候一阵扎心,啊,我心爱的sab尾轴啊,肯定是没歪的,被我给误杀了,呜呜呜。。。
----
痛苦的重点来了,那就是尾拉杆。我挠破头也想不到,这是我本次修机最费劲的地方,可能是尾拉杆的管子内径有点太小,一开始我用钳子夹住往里拧,一晚上搞好一边。后来觉得不对,就用罗牙硬往里敲,虽然管子会破解,但是很快弄好了,打打AB胶得了。24小小时后,拧球头扣快拧到底时候,发现罗牙尽然转了。。。。看来浇水强度不行啊。。。但是手抓着球头扣硬拔又拔不出来。。打算去掉大桨桌子上测试一下,别飞着飞着脱落了,就完蛋了,地面脱落永远比天上脱落来的强。。。。
---总结,,380维护比450还是舒服太多,糟心的尾拉杆,我下次问问店家500级别的钢丝拉杆能不能替代,碳纤维尾拉杆太费劲了

网友:
用502就行了

网友A:
又骗我卖380 才不 就飞465

网友:
这么直接ab胶弄死也是可以的 碳棍几块钱一根2米 嗯 你懂的

网友B:
因为你用了亚拓的螺丝刀所以误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用了亚拓的螺丝刀所以误杀了

以前家里很穷
家里最值钱的只有门前的那个大锁
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站在门前哭着对锁说求求你别绣了

网友:
尾拉杆弄错了吧,应该把长丝弄进去,用砂纸打磨把金属套套上,最后弄球头

网友:
算命先生说你380命中会炸鸡,而且不止一次,除非你送给一个有火麒麟头像的人

网友C:
还是用碳纤拉杆比钢丝拉杆好的,那毕竟是钢丝拉杆的升级品,钢丝拉杆锁尾时,会弯曲,影响锁尾的。除非,钢丝的粗度够。

网友:
看到误杀SAB尾,笑出猪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碳纤拉杆比钢丝拉杆好的,那毕竟是钢丝拉杆的升级品,钢丝拉杆锁尾时,会弯曲,影响锁尾的。除非,钢 ...

下次买点管子自己做,还更省钱,这个管子内径太小,所以搞得费劲

网友:
钢丝外套碳纤管,,,一般人我可是不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骗我卖380 才不 就飞465

换吧,这机比465好飞的

网友:
380,飞航线还是蛮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骗我卖380 才不 就飞465

感觉X360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X360应该不错

听说尾巴又改了,一体式尾轴,更大的尾中联,,,,建议先围观吧,不知道会不会射桨

网友E:
上次看到这个帖子打算回的,只是当时用手机看的,所以不是很方便。我570是用这个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看到这个帖子打算回的,只是当时用手机看的,所以不是很方便。我570是用这个搞定的:

谢谢老哥

网友:
这个杆看起来,比我的那个好多了.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E:
上次看到这个帖子打算回的,只是当时用手机看的,所以不是很方便。我570是用这个搞定的:

这个拉杆头哪儿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