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点下,机翼尺寸越小,是不是翼型的优势体现越不明显

楼主(2018-07-31):
我试了下两种尺寸的机翼,翼展分别是1.2m和48mm,都是平凸翼型,用手捏住翼尖,以自己为中心,保持机翼水平转圈。1.2m机翼以比较慢的速度转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升力。而48mm小机翼,以很快的速度转也丝毫感觉不到升力。是否说明水平飞行时,平凸翼型在较小机翼上体现不出升力或者是升力极小。小机翼用平板型或平凸型是否差距不大,请论坛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想,将两个不同大小的机翼想象成理想的机翼,除了长度其他都相同
,也就是1.2m的机翼在10m/s的风吹的情况下能产生 100g的升力,那么0.48m的只能产生40g的升力。
相对而言当然不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想,将两个不同大小的机翼想象成理想的机翼,除了长度其他都相同
,也就是1.2m的机翼在10m/s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想,将两个不同大小的机翼想象成理想的机翼,除了长度其他都相同
,也就是1.2m的机翼在10m/s的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想,将两个不同大小的机翼想象成理想的机翼,除了长度其他都相同
,也就是1.2m的机翼在10m/s的 ...

感谢解答,我应该已经懂了

网友:
机翼面积和整机重量

网友:
谢谢,我也懂了!

网友B:
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距很大!

谢谢,现在已经明白了。因为对于我这种新手无翼型制作难度低,有翼型制作难度高,所以搞些无谓的实验来欺骗自己相信两者差距不大。就像你说的两者差距很大,所以等技术上去了后再做有翼型的机翼是必须的。

网友C:
确实会。如果机翼小,速度又慢,雷诺数就低,也就是空气更加趋近于“空气分子”,而不是连续的流体,大飞机可以用的翼型都会失效,因为空气很难吸附在机翼上表面了。很小的飞机一般是很薄的翼型,有一点弯度,而不是平凸翼型。弄本空气动力学的书看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会。如果机翼小,速度又慢,雷诺数就低,也就是空气更加趋近于“空气分子”,而不是连续的流体,大飞机 ...

即使300mm翼展左右尺度的小飞机,相同厚度、弦长下平板和平凸翼型的差异对飞行性能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您说的“确实会”,更多的是比较不同尺度平凸翼型机翼的差异更合适,用来比较平板和平凸翼型不那么合适——平板翼型和平凸翼型在同尺度同几何构型机翼上的差异还是相对明显的(当然都要用其在各自尺度下最相对擅长产生升力的厚度去跟平板翼型去比较,否则就结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没有大尺度平板翼型与平凸翼型机翼间升力差距那么大罢了。但为何还要说其“明显”?,因为这点差异对起飞重量更小的小尺度飞机而言更重要,尤其是对于自由飞模型。 没动手做过飞过小手掷/弹射自由飞的学生们中总流传着一个认识——“小飞机就是一根杆儿,两块板儿”,给他们一个脱离参照系的简化结论是没有益处的。我的观点您应该能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会。如果机翼小,速度又慢,雷诺数就低,也就是空气更加趋近于“空气分子”,而不是连续的流体,大飞机 ...

终于看到支持我的说法了,有理有据。有空我一定要看看空气动力学的书籍。

网友:
10楼正解,顶一下他
升力是0.5spv*v,楼主的测试不光雷诺数不同,翼面积也差很多,速度也可能不一样,尽量对比时只变化1个参数

网友:
10楼结合11楼,多读几遍,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

事实上,对很小的飞机来说,机翼形状不仅仅是升力大小问题,也是结构强度的问题。
手抛EPP机那种重量和强度是没有参考价值的,老手折腾一下可以,新手如果按那样来做飞机就完蛋了。

参考一个迷你像真机:翼展552,重量80克。
在这个尺度和重量下,很多结构性的加强都显得累赘和繁琐,这时候弧形截面的机翼相对于平板机翼表现出了巨大的强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