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悟1显示IMU正在初始化不能起飞

楼主(2018-07-31):
我的大疆悟1今天出现的症状,开机、搜星、校准指南针、
图传
一切正常,显示可正常起飞;当内八打杆启动时
电机
没反应,屏幕显示“警告:IMU正在初始化”,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打电话啊,不行返厂

网友B:
正在初始化就是还没有反应过来,你等等嘛,急什么,手机都没开机你就急着打王者荣耀?

网友C:
重新校准IMU吧,尽量保持飞机放置的地面或者桌面平整!空调对着飞机使劲吹,校准IMU会导致飞控温度上升,温度高容易校准失败!最重要的前提是,校准的时候飞机要很水平。校准时间大概是20分钟。三年前校准过一次,具体时间忘记了。

网友D:
只能重新校准imu了,我之前有碰到过,放在地地上,一会他也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