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2018-07-31):
一块3S
电池
,B6充电后,2个电芯完全不一样
电池
大概用了7-8次左右,
冲完后显示4.10 4.13 4.15,
前面2个怎么都充不上4.15
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池坏了吗?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网友A:
我猜,大概,可能,或许是B6的锅

网友B:
充电器的问题吧

网友C:
我早就换4010了,B6用过几次就不用了

网友D:
前两片电池之前过放了吧,虚了,不怪B6

网友E:
因为没有用GT Power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