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动力选择求助

楼主(2018-07-31):
今天用kt板切了个飞翼机身,60mm翼展,无翼型,机翼面积7.2dm2,起飞重量预估为80g或120g,请问有经验的前辈们,这样的重量有没有超重,还有就是分别多大的推力才好飞,空心杯动力可不可行?或者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第一次自己做小飞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 群汐30涵道2s电池用 14000kv 或者7000kv的  7000kv可以用3s 看测试推力200g左右 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群汐30涵道2s电池用 14000kv 或者7000kv的  7000kv可以用3s 看测试推力200g左右 应该够了

感谢回复,上涵道是不是太暴力了,有没有温柔点的动力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上涵道是不是太暴力了,有没有温柔点的动力推荐?

200g 不暴力啊 你可以少推点油门哈啊啊哈

网友B:
穿越机的1104电机,三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g 不暴力啊 你可以少推点油门哈啊啊哈

有理,但是涵道效率续航不如普通螺旋桨动力,我还是更倾向于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的1104电机,三寸桨

多少kv

网友C:
1104到1106都可以,kv多少看你怎么想。小kv用大桨,比较省电但反扭大,大kv相反。3寸桨kv4500可以上2到3s,想休闲飞就2000多kv用5寸桨。具体还要看起飞重量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4到1106都可以,kv多少看你怎么想。小kv用大桨,比较省电但反扭大,大kv相反。3寸桨kv4500可以上2到3s, ...

想休闲飞,淘宝上看的小电机,kv都很高啊,你说的2000多kv是11系列的吗?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休闲飞,淘宝上看的小电机,kv都很高啊,你说的2000多kv是11系列的吗?能否给个链接。

搜“c10 1404”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c10 1404” 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
翼展决定桨的大小,我也觉得按照5寸桨选电机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指导,我现在是弄了套高达的8520减速组,5寸桨,前拉安装。推力估计70g左右,但机重90g,推重比没有超过1。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好不好飞。

网友B:
推重比没过1?试飞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重比没过1?试飞小心

推重比没过1,飞行时会出现哪些状况呢,要小心什么?求明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重比没过1,飞行时会出现哪些状况呢,要小心什么?求明示

不要大角度爬升、转弯,低速转弯注意加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大角度爬升、转弯,低速转弯注意加油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