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首飞亚拓450L

楼主(2018-07-31):
上次炸鸡修复后的首飞,买机的时候啥都不懂,直接开飞,没炸
在家调油门行程的时候,炸了,尾管+3轴+拉杆,全换一遍,啥都学会了
今天修复以后的首飞,发现尾拉杆太短了,有点自旋,但大清早来都来了,总不能回家吧,带着方向杆飞,爽飞6电,回家吃早饭

视频地址如下,请选1080P播放:

网友A:
鼓励一下,不错!

全程对尾。
尾杆偏短,理论上不需要补方向舵,检查是否微调动过了。
另外,B站最近放1080p视频似乎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励一下,不错!

全程对尾。

遥控器向左打了-3的微调,好了不自旋了。

网友:
7075旋翼头?

网友:
配乐不错用的是神马牌子大桨?震动很小,很不错(*╰╯`)

网友:
什么电池飞这么久,多大的电池哦?

网友B:
这机我当初折腾的差点哭出来,,,尽然今天还有人折腾

网友:
拍得不好,
你有两架飞机,
应该 一架飞,另一架安摄像头去跟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我当初折腾的差点哭出来,,,尽然今天还有人折腾

哭?那你没折腾过4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哭?那你没折腾过470

470皮带直驱,调松紧又那么简单。主横轴加粗,应该比450L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我当初折腾的差点哭出来,,,尽然今天还有人折腾

照你这么说我手头两台450还不得折腾疯了。。实际上,我现在都不乱飞,不炸不用折腾。

网友C:
2楼说的对,拉杆短一般也不至于不锁尾。飞的不错鼓励一下,再接再厉哦,希望看到更多的进步。另外拍摄的相机是什么品牌,怎样固定的,好像没什么鱼尾纹,还是蛮赞的,公开一下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拉杆短一般也不至于不锁尾。飞的不错鼓励一下,再接再厉哦,希望看到更多的进步。另外拍摄的相 ...

飞萤Q6,从穿越机拆下来的,画质还是比进口运动相机差一大截

网友:
您好,请问您有QQ号或者微信号多少,小白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2018-09-16):
一个装备齐全的菜鸟!望大神指点!可以加我v:bosongyuan123跪谢

网友:
旋翼头明显不是原配,亚拓450L什么时候有过FBL了?都是DFC

网友:
齿盘很平!  震动很小!

网友:
你学的可真快,炸鸡一次就都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