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电调正常焊点没有虚焊,但是无刷电机抖动!

楼主(2018-07-31):
光抖动,有时还转那么几下,然后又抖动,小弟请教各位看帖的大佬,这个是怎么回事?困扰中...

网友A:
最大的可能缺相。某根线接触不良,香蕉头不好等。要么设置问题,进角频率没调好。要么电机烧部分线导致扭力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缺相。某根线接触不良,香蕉头不好等。要么设置问题,进角频率没调好。要么电机烧部分线导致扭力 ...

谢谢前辈,如果缺项,但是有时还转,转的正常,一停下来,再上油门,又抖了

网友:
按经验,有可能是电机线根部的线皮烧穿了,形成虚接或短路,造成缺项,我从前遇到过这症状。仅供参考

网友:
可能电机有问题,换一个试试,我有个电机泡过水,磁铁掉了,定子上锈就这样

网友B:
换新的吧,飞行无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吧,飞行无小事

嗯,飞行无小事!这个无刷电机全是报废了么

网友C:
可以把电机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每两条线之间的电阻相不相等,电线和外壳有没有短路。如果电阻不相等,或者和外壳短路,那就是马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电机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每两条线之间的电阻相不相等,电线和外壳有没有短路。如果电阻不相等,或者和 ...

嗯,好的,我弄一下!

网友:
   瞎搞,最有可能的问题是在于电调坏了

网友B:
换个电机即可,百元以下的电机修复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即可,百元以下的电机修复的意义不大

换电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