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块f4飞控玩直升机

楼主(2018-07-31):
终于有廉价的,体积小的飞控来玩直升机了,以后不用买昂贵的雷家的东西了。
看我最新其他的直升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飞翔

嗯,还要摸索如何接线

网友B:
F4能刷PIX固件了?

网友:
同问,刷的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能刷PIX固件了?

已经有固件了,官网上有下载

网友C:
还能飞直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飞直机呀

当然了,这个飞控无敌了

网友D:
赶紧去FPV板块吧

网友:
等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去FPV板块吧

不急,家里有两架直升机等着安装呢

网友E:
刷上固件,进全部参数表看一下servoX系列的参数,就知道接线定义了,排针应该是sbus!

固定翼的我了解,已经飞了,挺好飞的。

直升机,我也准备搞一搞,只是目前信不着Omnibus F4 Pro v2/3的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上固件,进全部参数表看一下servoX系列的参数,就知道接线定义了,排针应该是sbus!

固定翼的我了解, ...

这东西在穿越机上飞,气压定高挺好的,比apm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在穿越机上飞,气压定高挺好的,比apm好

那就好,可以试试!

网友F:
F4一般就4个通道输出,飞直升机够么?
如果有4个以上通道的F4,麻烦分享下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一般就4个通道输出,飞直升机够么?
如果有4个以上通道的F4,麻烦分享下型号,谢谢。

四个输出接四个舵机,油门直接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上固件,进全部参数表看一下servoX系列的参数,就知道接线定义了,排针应该是sbus!

固定翼的我了解, ...

直升机固件有很严重的问题,刚刷好固件,端口可以访问,拔下来后再插上,无法连接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固件有很严重的问题,刚刷好固件,端口可以访问,拔下来后再插上,无法连接飞控了

噢?是吗?

我还没开始着手弄,这几天净整rtk和带起落架的小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