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造的迷你FT老顽固号,和分享小飞机制作经验

楼主(2018-08-01):
大家好,
前一段时候和一位模友聊过,模友说自己制作飞机飞起来成功率比较低。
这勾起我当初入模时的回忆,入模那时很自信,相信自己不用图纸只靠看几个视频就能制作出航模,结果就是绕了一大条弯路,很长一段时间飞机都试飞失败,后来老老实实的按图纸制作,和买来成品测量后仿制,再加上论坛模友前辈的无私指导,才开始体验到飞行的乐趣。
发这个帖子就像为新入模的朋友分享一下自己制作飞机的一两种小方法,为新入模的朋友做下参考。

这架迷你FT老顽固号是只靠看着网友的图片仿制的,用的是后面我说的小方法制作出来。大家先看视频,虽然是仿制,但一样好飞。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设备是716减速组,伟力939接收,机翼长40厘米,机身长度大概30厘米。

楼主:
新入模的朋友要准备的东西。

【工具】我制作飞机基本就是这几样工具。

【设备】新手玩小飞机推荐使用伟力911加8520减速组,重量轻动力足价格合适。

【材料】我工作的地方做活动后不要的kt板,基本都给我收回家了,省下一笔材料钱。

楼主:
在我前期试制飞机中,各种翼型我都用过,后来只使用FT简单翼型,这种翼型制作简单,升力不错,强烈推荐新手使用。下面是制作的小方法。

这是机翼模具,从上到下,请模友切割 1.5X30,9.5X30,2X30,规格的kt板

用热熔胶组合在一起,请模友尽量保持精确(注意,2条小边条是贴在9.5x30板旁边,而不是上边)

接下来是制作机翼,切割10x30的kt板一块作为机翼,在机翼3厘米处用竹签划出折痕。

机翼折痕涂上热熔胶,请尽量均匀。

然后机翼对准模具压下去,翘起来的那边高1厘米(1.5x30那边)

机翼制作完成,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简单呢

楼主:
最后是机身的制作。

找一张硬纸板作为机身模具,划30厘米长,分为3个10厘米

请在第一个10厘米处画出3度的机翼安装角。

然后用制作好的机翼对着安装角线条画出翼型。

切割出来,机身高度模友可以自己决定,我的高度是4厘米。

然后模板放在kt板上面描边。

然后画出自己要的机身图案。

注意 只要机翼和水平尾翼都安装在机身模板的线条处,机身形状模友可以自由发挥。

机身随便画,jbug,赛斯那,老顽固号等等,只要保证模板那里精确即可。

这是下单翼机身模板,

只要模板精确,机身随便弄

bf109,雅克9,零式,喷火。。。有这个模板后,模友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飞机来制作。

帖子就发到这里,模友如果有疑问可以问我,我尽量解答。

网友A:
总算见到了g神的真面目,不虚此行!

网友B:
看背影是个纯爷们,手工也能这么细,赞!

网友:
小机很好玩,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背影是个纯爷们,手工也能这么细,赞!

220斤的大胖子,手工很粗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算见到了g神的真面目,不虚此行!

飞机做的很粗糙,神称不上,朋友过奖了

网友C:
自己制作/改装,乐趣更大些!成功率高低主要在个人理解和靠不断积累经验,显然楼主已有一套有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制作/改装,乐趣更大些!成功率高低主要在个人理解和靠不断积累经验,显然楼主已有一套有效方法

前辈说的对,飞机做多了就会有自己的心得,熟能生巧。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用的富斯i6的控,请问一下可以跟伟力的939直接对频吗?

网友E:
楼主g神好像说的就是我,入魔快十年了,没有一个像样的。还好我是写代码的,秀一下DIY devo7e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用的富斯i6的控,请问一下可以跟伟力的939直接对频吗?

您好,我看论坛上说是可以对频的,要先调1代富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g神好像说的就是我,入魔快十年了,没有一个像样的。还是我是写代码的。秀一下DIY devo7e的帖子http:// ...

您好,各有所长,写代码在我看来是很高深的技术,这技术比我强太多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各有所长,写代码在我看来是很高深的技术,这技术比我强太多啦

您太谦虚了. 你是大家公认的G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论坛上说是可以对频的,要先调1代富斯协议。

您有没有试过

楼主:
我没用过富斯,我用d7e和d10,都加装a7105高频头。看论坛里玩小固定翼的各位前辈,大都用改装的d7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富斯,我用d7e和d10,都加装a7105高频头。看论坛里玩小固定翼的各位前辈,大都用改装的d7e.

自己加的高频头吗?我收了个d7e,想自己加7105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的高频头吗?我收了个d7e,想自己加7105高频头

d7e买来就是改装好的,d10我加的是31块钱的那种7105有pa(功率100mw亲测200米没失控,飞400米田径场一圈。再远没飞过),论坛上大神有教程,但如果没有焊接经验还是不要自己改,电路板太小了。
我刚好有个朋友是做电器维修的,麻烦了他帮我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d7e买来就是改装好的,d10我加的是31块钱的那种7105有pa(功率100mw亲测200米没失控,飞400米田径场一圈 ...

好的,谢谢,这种高频头普通的电子市场有卖的吗,我看网上的都是三合一的,而且还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这种高频头普通的电子市场有卖的吗,我看网上的都是三合一的,而且还很贵

这个很冷门,一般电子市场没有,您到陶宝搜 A7105改控/XL7105-D03/支持deviation/galee/flysky协议/d7e只玩小固定翼的话,不用三合一的,三合一基本是玩四轴和小直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冷门,一般电子市场没有,您到陶宝搜 A7105改控/XL7105-D03/支持deviation/galee/flysky协议/d7e只 ...

有点麻烦,那我还是用d7e,刷个gale固件,用地平线的集成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太谦虚了. 你是大家公认的G神

就我这做航模的半桶水技术,模友您过奖了

网友:
机翼的制作方法真棒

网友E:
看视频,速度挺快的。
老顽固飞起来应该很慢的。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视频,速度挺快的。
老顽固飞起来应该很慢的。是不是太重了?

速度快应该是机身小,动力大,重量感觉很轻。飞的时候只有百分之70的油门

网友F:
您好,请问这个可以改腰推吗并且在室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这个可以改腰推吗并且在室内飞行

您好 改腰推很简单。要在室内飞行,需要改用3mm的板子,机翼宽度可以缩小到7厘米,也可以不用。
下图是利用上单翼模板画的腰推。

我自制的热切割,能把5mm的kt板切成3mm。(diy航模真的需要自己动手做好多工具)

7厘米宽的机翼,量2厘米画线作为机翼折线处(5厘米x2厘米)

7厘米宽机翼的模板,机翼垫高0.5厘米。板宽6.5厘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改腰推很简单。要在室内飞行,需要改用3mm的板子,机翼宽度可以缩小到7厘米,也可以不用。
下图是 ...

那我用EPP的板子的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EPP的板子的话可以吗

可以的,材料比较重的话,机翼就做长一些。增加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材料比较重的话,机翼就做长一些。增加升力。

好的,谢谢

网友G:
  伟力V911、F929、F939的接收板(FLYSKY协议)和模友们常用的富斯T6、I6遥控器都是可正常对码使用,T6直接对码,I6需要切换为1代系统(AFHDS)再对码。

  对码方法:  1、伟力接收板通电,指示灯快闪;
  2、富斯控按住BINDKEY对码键同时开机;
  3、伟力接收板指示灯转慢闪,进入对码状态;
  4、富斯控关机,再开机;
  5、伟力接收板指示灯常亮,对码成功。

  手里有富斯遥控的,想玩小机,尤其用富斯的I6控,比较轻薄小巧,配合伟力接收板玩小飞机也是不错的搭配和选择,什么也不用改、不用刷,搞点空心杯减速组、1S小电池,弄点材料,也够你玩一壶的了。一点体会,供新手参考。

网友:
做机翼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8-09-13):
        记号  参考 参考 哈哈

网友(2018-10-19):
这个上单翼,下单翼模板,真心厉害。感觉有了木模板,天下我有,哈哈,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g神好像说的就是我,入魔快十年了,没有一个像样的。还好我是写代码的,秀一下DIY devo7e的帖子  http: ...

      哈哈  入魔30年  木有DIY完成一架像样的 飞机   幸好我是画CAD的
      能改遥控器代码  厉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论坛上说是可以对频的,要先调1代富斯协议。

    哦哦   那我是直接富斯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哦   那我是直接富斯控呢

富斯要设置下,具体可以在论坛找下方法。我没用过富斯,所以不清楚

网友:
你这办法好不错不错!

网友:
939和富斯是绝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伟力V911、F929、F939的接收板(FLYSKY协议)和模友们常用的富斯T6、I6遥控器都是可正常对码使用,T6直 ...

  伟力V911、F929、F939的接收板(FLYSKY协议)和模友们常用的富斯T6、I6遥控器都是可正常对码使用,T6直接对码,I6需要切换为1代系统(AFHDS)再对码。
  对码方法:  1、伟力接收板通电,指示灯快闪;
  2、富斯控按住BINDKEY对码键同时开机;
  3、伟力接收板指示灯转慢闪,进入对码状态;
  4、富斯控关机,再开机;
  5、伟力接收板指示灯常亮,对码成功。

  手里有富斯遥控的,想玩小机,尤其用富斯的I6控,比较轻薄小巧,配合伟力接收板玩小飞机也是不错的搭配和选择,什么也不用改、不用刷,搞点空心杯减速组、1S小电池,弄点材料,也够你玩一壶的了。一点体会,供新手参考。
       ------------ 再次参考

网友(2018-12-31):
   不错啊 不错  教程详细

网友(2019-07-15):
  伟力V911、F929、F939的接收板(FLYSKY协议)和模友们常用的富斯T6、I6遥控器都是可正常对码使用,T6直接对码,I6需要切换为1代系统(AFHDS)再对码。
  对码方法:  1、伟力接收板通电,指示灯快闪;
  2、富斯控按住BINDKEY对码键同时开机;
  3、伟力接收板指示灯转慢闪,进入对码状态;
  4、富斯控关机,再开机;
  5、伟力接收板指示灯常亮,对码成功。

  手里有富斯遥控的,想玩小机,尤其用富斯的I6控,比较轻薄小巧,配合伟力接收板玩小飞机也是不错的搭配和选择,什么也不用改、不用刷,搞点空心杯减速组、1S小电池,弄点材料,也够你玩一壶的了。一点体会,供新手参考

网友I(2020-01-31):
天地飞有办法玩小机吗?本人ET06

网友J(2020-04-21):
引用 楼主:
您好 改腰推很简单。要在室内飞行,需要改用3mm的板子,机翼宽度可以缩小到7厘米,也可以不用。
下图是 ...

请问魔术板能把5mm切割开吗?您的电热切割机能否介绍和上些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地飞有办法玩小机吗?本人ET06

天地飞有小接收机,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魔术板能把5mm切割开吗?您的电热切割机能否介绍和上些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电热丝温度只要够,是能切5mm板的。我的电热切割机非常简单,我会做一期帖子介绍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丝温度只要够,是能切5mm板的。我的电热切割机非常简单,我会做一期帖子介绍下的。

赞!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