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熄火开关的设置

楼主(2018-08-01):
最近看到国外视频,熄火开关设置为教练开关按住3秒,能有效防止误操作引起飞行中熄火。
求教大神如何设置,我用的是16sz,搞了一晚没搞成功。

网友A:
那个开关是教练开关14sg用了好几年了还真不知道有个教练开关

网友:
正常油门飞 误按熄火开关没事啊 ,开关马上开回去就好,风门不会全部闭合的 我是18sz

网友:
你地面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要在怠速的情况下按熄火开关 才会熄火

网友(2018-09-07):
对应通道加个延时就行了吧

网友:
4楼说的对的,我用的14SG,好像要油门在怠速状态拨熄火开关才会响应吧。

网友B:
油门杆处于最低位熄火开关才管用

网友:
怠速状态下,熄火开关才会起作用,当油门推大后,熄火开关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处于最低位熄火开关才管用

油门杆处于最低位熄火开关才管用, 就避免了空中误操作。

网友(2019-04-01):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是教练开关14sg用了好几年了还真不知道有个教练开关

就是遥控器的回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