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 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楼主(2018-08-01):
前段时间,论坛专门有人发了不少关于锂电池的常识

          这里不啰嗦锂电池的其他特性,主要说下放电倍率。因为充电倍率绝大多数电池都能5C充电,而且5C充电最多也就只需要10分钟(3.8V起始,约30%),通常我们会选择更小的充电倍率,尤其是我们不着急的时候。   但但但,电池最重要,也是玩家最无法检测的一个特性,放电倍率却是航模里面水最深的地方之一了。

         首先,定义下什么叫放电倍率:放电电流/电池额定容量。电池上标的30C,50C就是指的最大持续放电倍率。

          我们这里谈论的放电倍率,一定是指的持续最大放电倍率,且在该倍率下放电使用循环次数超过200次且容量下降不低于初始85%。请注意,一定要满足前面的这个表述下的放电倍率哦。对于电池容量,几乎所有的充电器都可以来检测到。内阻,稍微新一点或者高一点的充电器也都含有测定内阻的功能。唯独放电倍率,据鄙人所知,几乎市面上的充电器都没有检测倍率的这个功能。所以,这项指标,是电池指标里最水的一项,也是各个商家可以最肆无忌惮的吹牛逼的一项。

        固定翼:未玩过,不谈
        RC车模:  从来都是C数虚标的重灾区,100C,120C,随你标
        穿越机: 那就更牛逼了,天花乱坠,反正你也不知道
        直升机: 或许是还好一点的地方,标的C数还像是真的

        这里我们不讨论太多涉及品牌的话题,只说说大家都知道的格氏,当然,这个消息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是真是假,看官自己甄别。以下言论纯属个人YY,讲得不对,冒犯到某些商家,请多见谅。

      “ 格氏电池几乎算是模型界最好的电池之一,使用电芯A品不假,但C数同样存在虚标。”

         所以,对于电池的C数,仅供参考,别太认真。

         最后,以上言论纯属一家之言,不对任何话负责

网友:
只有实践检验了。

网友:
别太认真

网友:
虽然我们不能测试电池放电倍率多少 但是可以比较同型号电池放电倍率大小  我个人用的方法是拿俩块相同容量 相同c数的电池 充满电后 让这两款电池分别作为充电器电包  同时接上高精度电显  让充电器全功率工作  查看电显掉落电压  通常情况电压掉落越狠 放电倍率越小

网友:
c数跟内阻成反比,同规格电池内阻低的放电c数高。主要玩船对电池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想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求生存,不撒谎好像很难。

网友:
要不自己测试小白鼠,要不身边模友推荐

网友:
其实穿越机还好了,100C以上就那么几个牌子

网友:
说了和没说一样

网友:
格氏的C数标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很多只标20C 25C  30C这样,不像那些杂牌动辄50C上百C这样子。内阻和放电平台的高低比较真实的反应了C数的高低。理论上只有内阻越低的电池才能提供更大的放电电流。

网友:
一直用格式的电池,而且都用20c飞直升机,感觉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求生存,不撒谎好像很难。

网友B: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记得飞过的电池要存储电压存放就好

网友C:
精华为楼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华为楼主点个赞

一家之言,感谢支持

网友:
至少今日为止, 不相信C值过百的电池..!

网友:
我也不相信有倍率过百的电池.....据说某常用100C电池实际倍率是65.但我觉得不竞速的话,其实够用了.

网友:
一直用格式,还行,比较实打实,比较稳定。某天,航模微信群里,有新手让推荐电池,我说格式还行。结果出来个人,说格式算个鸟,男爵才是最好的。我只是个普通的航模玩家,我也懒得争,格瑞普是自己生产电芯的,男爵我确实没用过,我也不评论。玩航模三年,用的锂电池品牌也比较多,目前基本就格式、富力、花牌、双天

网友:
放电倍率看下充电时充电器上显示的电池内阻就能够大概判断是否有虚标,用过7.8种电池品牌,现在剩下的只有格式了,因为容量和C数是最靠谱的,格式2200mah20C的电池显示内阻4毫欧左右(用过的),相同使用状况的花牌和达普在10毫欧左右,杂牌的在40毫欧以上

网友:
格式用过其他模友的  鼓包了   发热重      男爵自用8个3S 2200  55C的 还行吧    花牌也可以   不比男爵差

网友D:
新手问个问题啊:  3s的电池到多少伏就得充电了?还有长期保存的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个问题啊:  3s的电池到多少伏就得充电了?还有长期保存的电压是多少伏?

一般建议单片电芯低于3.7v 就要充电了,3s也就是11.1V。单片电芯永远不要低于3V.
一般保存电压是3.85V.,在3.8-3.9之间都没事

网友D:
那单电芯充满应该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单电芯充满应该多少伏?

普通4.2,高压4.35

网友:
好的  谢谢 长知识了

网友:
不虚标的话那些六七十上百c的电池就太逆天了

网友:
P2B金牌项目,加油

网友:
学习了,签个到

网友(2018-09-06):
他有国内汽车品牌大么    人家都虚标油耗

网友:
装神弄鬼。

网友(2019-06-16):
没搞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E(2020-01-07):
好歹你也上点测试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歹你也上点测试数据啊

你想要什么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想要什么数据?

言之凿凿  同样存在C数虚标,要上什么数据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言之凿凿  同样存在C数虚标,要上什么数据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你有办法测?

网友:
格式算自有电芯的了
其他很多品牌都是买包括富力,海盈,等等的电芯组的
同样A品电芯,组装配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记得飞过的电池要存储电压存放就好

大神!问下电池的存储电压是多少?充2S电池用几安电流?充3S电池用几安电流?充4S电池用几安电流?充5S电池用几安电流?充6S电池用几安电流?

网友F(2020-06-04):
感谢楼主及各位魔友的经验分享,通过阅读受益匪浅。

网友G:
你是没见过5600mAh的5号镍氢电池,太雷人了。

网友H:
学习了,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