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combove2622配好盈60A的没

楼主(2018-08-01):
缓启动感觉没多大用???一启动就甩桨,不是电调问题,试了两个电调

楼主:
没有用错模式

楼主:
感觉缓启动跟亚拓50A电调差不多

楼主:
用好盈50A电调感觉直接没有缓启动了

网友A:
这马达是299一颗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马达是299一颗那个吗?

是的

网友B:
60a的缓启动是超温柔的 没用过这个电机 实在不行可以试试把启动力度改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a的缓启动是超温柔的 没用过这个电机 实在不行可以试试把启动力度改为1

试过,力度改为1后,电机3秒后才启动,但是还是不温柔

网友A:
会不会电调有质量问题 一般马达不会有问题 更何况大品牌 品控很好的 再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调有质量问题 一般马达不会有问题 更何况大品牌 品控很好的 再仔细检查看看

电调没问题,试了2个电调,另一个铂金50A在450L上好好的,一试这个电机启动更暴了。。

网友:
模式问题吧

网友C:
一个电调,两个电机,电调设置不变,一个柔和启动,一个没有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调,两个电机,电调设置不变,一个柔和启动,一个没有缓启动,

你有这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这个电机?

假如你有花牌2520 蝎子2520 杂牌2620 亚拓460mx 昭意2622 五个电机,你有一个50A电调用默认参数,分别给五个电机通电测试,唯独昭意电机没有缓启动,你觉得是电调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D:
前段时间我用4725和好盈200有过甩尾,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好盈调了软件后解决的

网友:
电机貌似没有能屏蔽缓启动的能力吧

网友E:
进角和频率设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角和频率设对了没有?

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用4725和好盈200有过甩尾,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好盈调了软件后解决的

程序是哪一个版本?

网友:
V4.0.5

网友:
这个最好找好盈售后技术咨询

网友F(2018-08-31):
我也是这个问题,刚开始有缓启动,但是11秒后,就突然一下油门很大,飞X3,3分30秒,1500 6s电池电压就到3.72了。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定定定定顶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刚开始有缓启动,但是11秒后,就突然一下油门很大,飞X3,3分30秒,1500 6s电池电压就到3. ...

问客服死说启动甩正常,不想折腾了贱卖了换470mx,估计我再也不会用昭意的电机了,,垃圾2622,根本也没有宣传的那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刚开始有缓启动,但是11秒后,就突然一下油门很大,飞X3,3分30秒,1500 6s电池电压就到3. ...

我是启动的那一瞬间,飞机像发羊癫疯一样跳半圈

网友:
这个电机安装的时候小心,由于炸干了空间,螺丝碰到线,电调就有问题

网友(2020-05-02):
V4 版本,只有定速精灵模式,和 定速存储模式才有缓启动, 10级电机, 只有P0 I5 或者 P1 I5 ,这个最合适。

网友(2020-06-25):
求2622电机极数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