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这反扭怎么去克服咋

楼主(2018-08-01):
(无正文)

网友:
安装的时候肯定要有斜拉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歪了?

直着装反扭更大

网友:
翼展多大  我们这边都是一米的,正常8寸桨都感受不到反扭,

网友:
能带个正面图,借鉴一下

网友:
正常装,调副翼修反扭

网友:
图上发现抗反扭反了。楼上说的副翼抗反扭,油门大了,小了都会偏,还是好好调推力线吧

网友:
纸飞机这么点,个人感觉可以忽略翻扭了,以前在学校玩纸飞机,正常装,靠一点副翼调整就OK了。

网友B:
F3A精准飞行才需要考虑反扭,就这软趴趴的鸡翅膀,只能说,您多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3A精准飞行才需要考虑反扭,就这软趴趴的鸡翅膀,只能说,您多虑了

是的,除了少数机型,“反扭”/“拉力线”不必考虑,装直了就是
退一万步,即使要挑战拉力线,也是先直装,试飞后少许增加一点角度后再试飞,重复这个过程最后找出最佳角度,而不是上来就给个大的偏转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除了少数机型,“反扭”/“拉力线”不必考虑,装直了就是
退一万步,即使要挑战拉力线,也是先直 ...

的确是这样的,细调拉力线是很痛苦的,每个机型拉力线都不同,即便同一机型,安装上的细微差别,动力选择的不同,也会影响拉力线,厂家给的参考,只能说是一个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