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改✰✰双发8520✰✰48MM手抛机,60MM爽飞!!

楼主(2018-08-01):
之前用了75MM桨,现在换了60MM桨,已爽飞!!!!!
看了好多模友都改了手抛机,我也改了,有刷8520双发,3.7克舵机,frsky x9d 控,超迷你接收,自带5A有刷电调。
装机前有分开接了电机、舵机测试,不是全部都焊接,就是接了电机测了能转,再焊接舵机测了也能正常摆动,但装好机,就出问题了,一加油,副翼、升降就大副摆动和抖动,真不知什么问题啊,有哪位模友用这种接收机的,需不需要短接PPM那里

网友:
抖舵应该是有自稳功能

网友:
8520直驱带75mm桨,吃不吃力?

网友:
如果不是带自稳功能的,就是双电机负载大,电流不够了,电压下降,所以舵机抖舵

网友A:
直驱75mm桨会过载的,换成55或者56mm推力会更大,还不容易过热

网友:
而且5A是不足以驱动双8520的,可以考虑换成双720直驱55桨,也足够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75mm桨会过载的,换成55或者56mm推力会更大,还不容易过热

好,学习了

网友:
国华模拟舵机

网友B:
你确定这样机头够重?很容易抬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样机头够重?很容易抬头吧

不会抬头,还有一个盖的

网友:
之前我是买佩恩家的配件,但是没装好飞不起来,现在买航模评测室的那架手抛机很好飞,缺点是不能装自己接收机比较担心失控

网友:
我改过8520加减速组双发,用2s电,12a电调

网友C:
打印电机座比较危险,空心杯发热不是无刷2212能比的。。。另外,抖动怀疑是电压不稳,换个大电流的电源或者用大电池的1s试试,也可尝试加电容。
我之前用黑翅的满油自动断电,加了一个10v800uf的电容,从此屁事没有

网友:
另外8楼所言不虚,别说75桨,8520配65桨都能到几乎4a,电调至少要8a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电机座比较危险,空心杯发热不是无刷2212能比的。。。另外,抖动怀疑是电压不稳,换个大电流的电源或者 ...

嗯,学习了,以换60MM桨了,接收自带的5A确实很吃力,发热太大了,加了个小散热片,不过也重新买了黑翅的5A电调,还没到,准备用单独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电机座比较危险,空心杯发热不是无刷2212能比的。。。另外,抖动怀疑是电压不稳,换个大电流的电源或者 ...

黑翅5A电调有个小问题,卖家跟我说,烙铁不能带电,我用电笔测了,我的是黄花烙铁,焊头电压都在12V了,接地就不带电压了,卖家还跟我说,焊线时不拿着线,不然也容易击穿电调元件,只能去买2盒套套套手指了,
哎……这电调身子不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翅5A电调有个小问题,卖家跟我说,烙铁不能带电,我用电笔测了,我的是黄花烙铁,焊头电压都在12V了, ...

这么严重?!我强迫症,焊台是电池供电的,烙铁是燃气的,所以从来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D(2018-09-09):
我的也是抖,加了滤波电容,能改善点。
基本原因,我推测,是因为电机的干扰。一般过去,会在有刷电机2端加104的瓷片电容,现在都忽略了吧,因此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抖,加了滤波电容,能改善点。
基本原因,我推测,是因为电机的干扰。一般过去,会在有刷电机2端 ...

我的是因为电机用了过大的桨过载了,换了60或55MM的桨就不抖舵了

网友(2019-10-25):
这个起飞重量有多少?两个8520也没有多少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