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FRSKY X9D 微型4通道接收机 一推油门严重摆动抖舵

楼主(2018-08-01):
因为用了75MM桨,过载了,换了60MM桨就没问题了,以爽飞了!!爽!!!!!爽!!爽!!

有用过这款接收机的模友吗,我是用来玩手抛机的,因为自带5A电调,用PWM模式,直接接电机、2个舵机,很方便,但一推油门,副翼、升降就大副摆动和抖动。
油门、副翼、升降都是设置好通道的,在装机前都单一接过线测试的,没想到全装起来,就这样了。想哭!
大神,救命!

网友:
不如单独用个10a电调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我用的是伟力911接收,原因是电池坏了,换一块就好

网友:
是不是电压波动啊,电流或者电压不够了吧

网友:
在电源线上加个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
加个小电容

网友A:
这种板子为啥不买地平线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为啥不买地平线的

地平线的接收,XD9控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平线的接收,XD9控可以用吗

上个DSMX高频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DSMX高频头就行了

学习了,不过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