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8-08-02):
机子调好了,飞不起来,一加油门飞机没离地舵机就乱打方向,起不来,往右倒

网友:
确定没有炸过?那就去练模拟器吧,技术好的是可以飞起来的

网友:
不懂直机帮顶

网友:
舵机有问题吧,或者是舵机连杆有问题,松了之类的。根本原因是飞机起飞时十字盘都没水平。所以从旋翼头一直到舵机都要看看,一定要主要细节,有的地方旋翼头没转没有附加外力时动作正常,有了旋翼头高速转动时的力就不正常了。所以用手去感受一下连接的地方。120这个机子的横轴主轴都很细,第一次飞新的话不用检查 飞了好几次的话可以坚持看看

网友:
旋转头拍一些细节看一下呢

楼主:
新机,能升空,还是会侧偏,模拟器悬停也可以

网友:
大齿轮不要装     给油门看舵机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