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一个月前油门校准好了,过了一个月左右油门又不准了

楼主(2018-08-02):
这是什么原因啊,正常的吗?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控微调动过了?要不就是电位器温漂

网友B:
什么遥控器和电调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吧,如果换电机电调或者换飞机就可能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遥控器和电调

天地飞7    好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控微调动过了?要不就是电位器温漂

飞机调整好了,临时有事一个月没动过,电位器温飘是什么,控还是电调  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调整好了,临时有事一个月没动过,电位器温飘是什么,控还是电调  电机

控的摇杆电位器,如果你没有动过微调也没有改过电调设置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摇杆电位器,如果你没有动过微调也没有改过电调设置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

那遥控电位器温飘要紧吗?需要修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遥控电位器温飘要紧吗?需要修吗?

元器件品质问题,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品质问题,没法修

那要紧吗,油门行程校准好了又正常了。
这个换好控应该就不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紧吗,油门行程校准好了又正常了。
这个换好控应该就不会了吧!

你现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什么控?

天地飞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

那就此机会换个好点的呗

网友:
我有个天地飞9要出,楼主要不.哈.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    好盈电调

遥控器可能性不大,可能是电调掉程序了。

网友:
我的天7从来没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某一次开机的时候,油门没有拉到底,导致行程误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