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580毫米翼展,15克起飞重量。老机再发。

楼主(2018-08-02):
打开连接看两年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865

飞行视频
?firsttime=24

网友:
飞的不够飘

网友A:
大师您好,学习了

网友:
机翼略薄

网友:
哗,好轻哦

网友:
15克58翼展,很轻盈

网友:
小鸡中的战斗鸡

网友:
前辈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楼主:
是的首飞很不习惯。

网友:
三昧真飞

网友:
前辈就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您好,学习了

谢谢光临!

网友B:
这么轻,可以在室内飞吗

楼主:
你的意思要加厚吗?

网友C:
前辈问一问做固定翼飞机重量与机翼大小还有电机推力有什么参考关系吗?

网友:
另外问一下你的图纸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能不能把图纸文件给我一个,我参考着也学着画一画,多谢。邮箱wind9786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问一问做固定翼飞机重量与机翼大小还有电机推力有什么参考关系吗?

设计考虑过程是这样的:1首先你要用的电机的拉力是多少?这是最基础的数据。
                     2你所有电装的重量是多少?它决定了你的飞机裸重,电装和裸机重量之和一定要小于电机的拉力。
                     3根据飞机的起飞重量决定机翼面积确定你的翼载荷。如果是滑翔机翼载荷应在15以下,一般固定翼可到二十几为好。
                     4重心一般在距机翼前缘百分之30左右。
    以上看法仅供参考,建议你要找些航模飞机的书籍学习以下。另外我用的绘图软件是德国西门子,30多年前的,现在有很多绘图软件都很好你可以找一款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考虑过程是这样的:1首先你要用的电机的拉力是多少?这是最基础的数据。
                     2你 ...

多谢指点。

网友D:
性能不好,也没意思

楼主(2018-09-12):
引用 网友D:
性能不好,也没意思

各有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轻,可以在室内飞吗

做一个试试就知道了。我在室内飞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