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塞斯纳用起落架起飞,地面不能跑直,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8-08-02):
请教:塞斯纳用起落架起飞,地面不能跑直,有什么技巧。

如果手抛,需要助跑不。

网友:
滑跑用转向轮修正,塞斯纳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手抛一般不用助跑

网友:
1、确认一下飞机的拉离线对不对
2、调整前轮方便,基本上不动方向可以再地方跑直(不用太快)
3、用微调调整前轮让其在地方要能跑直;然后调整垂尾垂直。
PS:一般情况如果你降不好前路先着地一次就要调整一次。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

一般的不跑直都是转向轮不正的原因,这个要通过微调调节,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转向轮安装的要牢固,不要有大的虚量,不然微调也不一定很管用。很多飞机转向轮有减震(尤其是跪式减震),这种轮一般飞机速度起来一些就跑正了。如果是前轮转向,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转向舵机大小舵,飞机起飞之前用小舵,这样更容易对准跑道,速度慢时可以用大舵,好拐弯。最后就是后轮和方向舵同步转向的情况,此时要以方向舵为主,不能为了调轮子把方向舵调偏

楼主:
需要设置垂尾副翼混控吗

网友:
技巧就是安装个陀螺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垂尾副翼混控吗

不需要,练的就是对各舵面、通道的操控能力。

网友B:
请问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

网友:
前轮改成双轮的,起落架钢丝出口处不要晃,换大一号弹簧钢,这是两个方案,还有一个 手上有感觉,跑偏点用手来微调

网友:
小跑偏基本都是手动修正即可
前些天朋友一个1米4的塞斯纳说不好飞
我飞了几把,那才叫一个酸爽
前起落架用的是油机的,轮子偏的,非常旷
最关键,偏左偏右是随机的。。。
你看着往左了,然后突然给你来个偏右
起飞就是纠结。

网友:
无非就是调舵面、调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

是前三点。。。

本来往左偏,往右打杆修正走直线,由于速度越来快稍打右杆变成右转急弯,再往左打杆修正,就恻翻了。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双轮前起落,网上有一个叫天一阳光做的还不错,我们宜昌玩航模的,都换成他的起落架了。飞机跑起起直线,起落架是关键。

网友:
跑不直可能是虚位太大  可以试试四轮小车式起落架

网友:
无所谓的,塞斯纳滑跑距离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练的就是对各舵面、通道的操控能力。

不混控,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塞斯纳自带的前起落架,非常差,想要跑直就得换。我以前飞过4个塞斯纳,其中就有全球轻木的。

网友:
推全油门  不到五米就能离地了,跑不直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混控,需要注意什么

前轮要调正,再看一下是否前轮转向连杆连到舵机摇臂最里面的孔,方向舵连杆连在舵机摇臂最外边孔,之后在地上试跑,满意了加油门起飞,中间微动方向尽量跑直,速度够了轻拉一下升降就行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图看一下超落架结构.

楼主:
冲浪者副翼舵机一般用热融胶粘好,还是泡沫胶粘好。

网友C:
要是不准备拆,就热熔胶。想拆,扣俩细长槽泡沫胶粘俩木条上去,舵机再拧到木条上

网友C:
md自己卖的就有一种双轮铝合金的前轮,虚位凑合,比钢丝的好用。
轮子歪了还能打方向修正,就怕虚位大,打小了没反应,打大了一下转向对面。这还是前三点,等lz飞后三点更酸爽,哈哈哈
说5米起飞的朋友也对也不对,因为降落以后的滑跑也离不开转向,我现在的飞机就是降落滑跑受伤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副翼舵机一般用热融胶粘好,还是泡沫胶粘好。

我认为用2118泡沫胶粘最好,热融胶受时间和温度影响且增加重量较多还易老化变色难看。

网友:
跑不直很正常,先调的感觉比较直了,不要有虚位,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滑跑必须得适当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准备拆,就热熔胶。想拆,扣俩细长槽泡沫胶粘俩木条上去,舵机再拧到木条上

泡沫胶能粘上舵机么
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自己卖的就有一种双轮铝合金的前轮,虚位凑合,比钢丝的好用。
轮子歪了还能打方向修正,就怕虚位大,打 ...

以为后三点容易跑直,后三点更不容易跑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跑必须得适当修方向

需要用到副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到副翼吗

不用,我的轮子也跑不直,只要不是偏得离谱,你起飞时带点方向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垂尾副翼混控吗

垂直尾翼包括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二部分,不能动的部分叫垂直安定面,能动的部分叫方向舵,把方向舵叫作垂直尾翼是以部分代替全部了。

网友:
塞斯纳跑不直的飘过起飞心惊胆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后三点容易跑直,后三点更不容易跑直么

前三点容易跑直,后三点不要一开始就满油,油门慢慢加。多滑跑几次找感觉,不要急着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泡沫胶能粘上舵机么
强度怎么样

能,个人不喜欢,我的舵机几乎都是可拆卸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个人不喜欢,我的舵机几乎都是可拆卸的,哈哈

没办法设计的是粘死固定的,以后如果想拆不知道好拆不

网友:
后面2个轮子,带点内8.
也可以是直的
千万不能外8
一旦外8,偏一边,就很难回来

网友:
起落架中心轴不能有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设计的是粘死固定的,以后如果想拆不知道好拆不

所以我前面说扣槽粘木片,舵机拧木片上,哈哈

楼主:
怕机翼强度降低,也不是什么好舵机,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