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救援船做好了 参考了别人的作品做的 喜欢拍砖

楼主(2018-08-02):
整体造型

分解以后的样子 4个螺丝拧的

用来水冷的水泵

水泵进水管 在这个地方打了孔 水其实从小孔进  这样管子碰到河底的时候就不会吸进沙土了

舵机安装在下面

这个叫夭量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啥叫这个名字

电池仓 有点做小了 可以放2200电池一块

侧面是斜的 所以扣上就卡住了  不会开

  接着上视频

网友A:
哈哈,电机缺相了

网友: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网友:
为啥那么慢

网友B:
楼主好!各位玩船的模友好!有首先学习了楼主力作,认为相当好!有点疑问望赐教:
风动船吗,还好理解。救援船呢?究竟怎么个救援法?比如说救援对象失去动力停下来,或者倾覆,或者沉没。怎么救援?
谢谢!

网友C:
首先,救援船,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无论电装冗余度,还是电池续航力都应尽量宽裕~
其次,采用木制浮筒,在横推被救船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摩擦力,失败率高~
最后,重量方面以及携带的便利性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电机缺相了

手里只有2212了  2450KV吧  就怕烧电机 一开始半油门  装上摄像机后作死  全油  完了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各位玩船的模友好!有首先学习了楼主力作,认为相当好!有点疑问望赐教:
风动船吗,还好理解。 ...

全面是叉子造型的 把别的船插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救援船,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无论电装冗余度,还是电池续航力都应尽量宽裕~
其次,采用木制浮筒,在 ...

我就是用的木头做的   2MM的木板   浮筒是可以拆卸的  那两个黑的是手拧螺丝  拆开的我觉得还更不好拿了  一个变成了3个  我特地改装了一个手拉扯  可以装我的虾艇 救援船还有工具箱 有时间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各位玩船的模友好!有首先学习了楼主力作,认为相当好!有点疑问望赐教:
风动船吗,还好理解。 ...

沉没了就不用这个救了  你就得自己下去用手摸了  或者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2212了  2450KV吧  就怕烧电机 一开始半油门  装上摄像机后作死  全油  完了就烧了

一定要电机承受电流大于所用电调

网友D:
中间需要加挡板,不然你连接体这么高,根本就卡不住船,要救的船会直接从你救援船下面穿过
这么明显的缺陷居然都没有考虑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各位玩船的模友好!有首先学习了楼主力作,认为相当好!有点疑问望赐教:
风动船吗,还好理解。 ...

救援船的使用对象是那些漂浮在水面无法自己返回的船,比如失控的,进水断电的,翻覆的,其前提都是漂浮在水面,如果沉了那你得做打捞船,目前还没见谁做出来过
目前几乎所有人的设计都是双体船身,其操作方式可以参考叉车

网友B: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救援船就是叉船。那么为什么要风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木头做的   2MM的木板   浮筒是可以拆卸的  那两个黑的是手拧螺丝  拆开的我觉得还更不好拿了  ...

拆卸。。。。。我的意思是折叠。。。。
同样功能的艇,买付水上飞机的水鞋,做个折叠架,重量轻,体积小,一次就可以把一条艇,一条救援和一个工具箱从家里运到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需要加挡板,不然你连接体这么高,根本就卡不住船,要救的船会直接从你救援船下面穿过
这么明显的缺陷 ...

我这边伙伴玩的都是油船 我也是1.2米油船  还有一个虾艇   已经救过了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卸。。。。。我的意思是折叠。。。。
同样功能的艇,买付水上飞机的水鞋,做个折叠架,重量轻,体积小 ...

那水鞋到时不大 固定水鞋的架子也不小啊   见过有人用那个做过  但没见过可以折叠的

网友E:
挺好,救援船没那么多讲究。你电调没有烧掉吧,只是电机缺相而已。毕竟2212电机,30A随便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救援船就是叉船。那么为什么要风动?

浆的话容易挂水草  还有就是在靠近需要救援的船的时候 慢速转向不灵活  风动用舵机直接改变浆风的方向来改变船的方向要灵活一些 但其实我觉得风动其实有点浪费电  功耗不能很好的转换  还有那种泵喷动力也不错  我在考虑用泵喷动力在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救援船没那么多讲究。你电调没有烧掉吧,只是电机缺相而已。毕竟2212电机,30A随便艹

电调没事 好赢40A的  加了水泵水冷片 没问题   我要是不作死也不能烧  以前也没做过  其他的问题都是在使用中才能知道有什么缺陷的   改一改就好 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