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

楼主(2018-08-02):
前起落架舱盖怎么和起落架机械联动

网友A:
舱盖一个舵机,收放一个舵机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前起落架舵机怎么安了,不过成熟的做法是舱盖单独用一个舵机,这样容易实现,也方便调试

网友B:
补充一下,如果舱盖里面是电池之类的,舱盖一定要可以锁死,建议在舱盖关闭的时候可以触发一个闭锁舱盖的结构,如果飞机有条件也可以用两个舵机,一个负责控制舱门开关,一个闭锁

网友B:
看成驾驶室舱盖了
。重新回答: 一般成品机都是关舱用一个独立舵机(后起落架舱盖也是),因为涉及到调试问题(让舱盖完全关闭和开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顺序,因为一定要先开舱盖再放起落架!现在的起落架都是蜗杆舵机,基本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