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皮傳排震求助

楼主(2018-08-02):
尾部全是冰人件,沒上尾槳,只裝尾槳夾測震動時,一摸尾管時已經手有點麻,

尾管,尾軸,尾波軸承,大小齒,對轉齒都已經換了新

网友:
拆吧 先试只装电机  一个一个网上加

楼主:
我是去到這部份才有問題

网友A:
我的450也刚解决,一个一个检查只能,当初我的轴承都换了,尾巴一套新的,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是冰人尾传一个小件松动了。换了就解决。

尾桨夹顺滑到可以自由滑落,再一个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也刚解决,一个一个检查只能,当初我的轴承都换了,尾巴一套新的,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是冰人尾传一 ...

尾桨夹可以顺滑到可以自由滑落,你松的是那個件?

网友B:
换冰人大小盘和单向轴承就好了,震动1是电机本身,2就是单向和大小盘,3才是尾轴的顺滑和桨夹小桨的平衡。你查反了,没有解决就继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冰人大小盘和单向轴承就好了,震动1是电机本身,2就是单向和大小盘,3才是尾轴的顺滑和桨夹小桨的平衡。 ...

那電機怎減震,但我那電機是新買剛換天蠍,大小齒剛換了,富X 一套裝那個,

楼主:
如果尾管座磨得不夠薄會唔會有影響?

网友:
冰人的尾桨夹不平衡,装上桨后用胶布平衡一下就ok

网友:
楼主要把机构整体移除来排除,比如尾部,你需要将尾桨夹和变距一套一起移除再试,如果震动没了就能确定是这部分的问题,然后再拆解仔细的检查每个部件,问题总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夹可以顺滑到可以自由滑落,你松的是那個件?

尾桨夹链接的蟹爪,留一点松动,不要锁死!但要打胶。

网友:
先只有电机,再上大齿.
一个一个上了检查.
现在也不确实是哪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
富丽450轴传。震动2200多这个数值是不是太大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尾波压带轮那里是自紧螺母的,不要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波压带轮那里是自紧螺母的,不要拧紧

拧紧,就算拆下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電機怎減震,但我那電機是新買剛換天蠍,大小齒剛換了,富X 一套裝那個,

裸电机通电,看看有没有震动

网友D:
楼主的红色垫片也太强大了,有种反差萌

检查一下看皮带有没有缺齿,这也会引起震动,但是非常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皮带的松紧度通过调节尾管前后再调整一下,拉的太紧也会有问题。

新的部件也不能忽视,再查看一下尾轴。

上面魔友都有提到的尾桨夹,卸下来分别看一下重量,或者上平衡器看一下重量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红色垫片也太强大了,有种反差萌

检查一下看皮带有没有缺齿,这也会引起震动,但是非常 ...

剛看了皮帶,竟然飛了幾次就缺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看了皮帶,竟然飛了幾次就缺齒

也!判断对了有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判断对了有奖吗

謝謝....哈哈
沒皮帶,又要淘完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