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翼船动力推荐

楼主(2018-08-03):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种水翼船,有冲动想做个模型,船长600左右,完成后重量大概1.5kg,想自制水下推进器,用什么型号多大功率电机比较合适呢?直径不超过36mm吧

网友A:
下水的时候,那四条腿要拿下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水的时候,那四条腿要拿下来吗?

就靠那四条腿产生升力,就和水翼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靠那四条腿产生升力,就和水翼艇一样。

呀,我还以为船都要设计成流线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
不懂帮顶

尺寸倒是合适,就是不知道带不带的动。以前没做过船。

网友:
我也想过做

网友(2019-10-23):
有开始做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