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嘉欣F45改无刷舵机正常电机不转。(用来改固定翼用的)

楼主(2018-08-03):
这二天改了48MM手抛机,飞的蛮爽的,家里还有个放了几十年的美嘉欣F45,想把主板拆出来改个无刷版的68MM手抛机,主板上是留有电调插口的,用以前玩四轴的12A电调接上,2个舵机正常运作,但电机没反应,通电时有滴滴响,是1306电机,2S电池,是不是要较对电调还是什么。对了,还有个问题,F45主板上有一块应该是陀螺仪的小板,能焊掉吗

大写的help,有改过F45的玩家吗,或懂的大神!

网友:
楼主有没有mini接收机推荐.
要和futaba 14sg对频的.

网友A:
这机是一一年还是一二年上市的,哪有几十年。我当时也买了一套,

网友:
俺多年前 也玩过美嘉欣: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是一一年还是一二年上市的,哪有几十年。我当时也买了一套,

我还曾有个双马9116,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后来出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曾有个双马9116,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后来出掉了

我一套花了500左右。后来二手区130卖,收到还给我到手刀10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套花了500左右。后来二手区130卖,收到还给我到手刀10块钱,,,,

我当年在国内400块买的,到了美国之后陆陆续续花了大约十几美元又买了些配件,最后80美元出掉,扣除运费和eBay PayPal 手续费大概收回了60多吧,好像比你亏的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在国内400块买的,到了美国之后陆陆续续花了大约十几美元又买了些配件,最后80美元出掉,扣除运费 ...

真坑,那么低的折扣了,还到手刀

网友(2018-09-14):
   要看说明书改的    我的美嘉欣F46改无刷 要短接一个什么跳线的

网友C:
我f45主板双无刷 直接插 不要用电调BEC供电 尾巴会没力 主板对好频然后油门最大-》插电调——》油门到底 然后你的1306就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f45主板双无刷 直接插 不要用电调BEC供电 尾巴会没力 主板对好频然后油门最大-》插电调——》油 ...

是否有图,不太明白“直接插”哪里插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图,不太明白“直接插”哪里插哪里

主板上原来查有刷电调的三个引脚那个口子,写着类似throttle的字样

网友D(2018-11-20):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图,不太明白“直接插”哪里插哪里

看到了故事的开头,却看不到结局…请问改好了吗?改的怎么样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故事的开头,却看不到结局…请问改好了吗?改的怎么样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烂尾了,等有兴趣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