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模友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8-08-03):
K200电调烧了,烧的这些是什么东西,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

网友:
俺不是高手,看样子是mos管烧了

网友:
应该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mos管烧了,烧成这样看不到型号,可以问问型号换换看,看样子旁边元件也烧了,估计是大工程一定要仔细修,尤其是bec一块,断电很危险。(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lz飞的有些猛,这么大电调都烧了,飞行技术肯定不错

网友:
mos管烧了

网友:
哇真刺激
没救了扔了吧

网友:
楼主威武!24个mos管就剩一个好的了,用酒精擦拭干净,看最后一个的型号

网友:
烧成这样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应该还能修,就是要看个人的技术了

网友:
表面看场管烧了,不知内部电路有木有问题 八成也全都断了

网友:
如果为了练手,可以试着修理,如果希望重上蓝天,淘汰吧。

网友:
直接扔上天   没救了

网友:
板子烧成碳了,没有救了

网友(2018-10-16):
是不是电机短路,或者堵转太久了.

网友:
pcb板都烧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