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买车刀关于度数,种类问题

楼主(2018-08-04):
焊接车刀和白钢车刀由于不会磨刀得放弃,机夹车刀一套全买又太贵,请问车刀的度数在使用时的区别,比如外圆刀45度和90度有什么不同?刀粒用什么形状和材质的比叫好?听说铝用的比较锋利,对此一窍不通,求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就买白钢刀,弄个小砂轮机,铁和铝随便车。刀刃的刃磨需要根据材料、切削量来改变的

网友A:
问题是用白钢刀也得知道用途。我觉得45度主要车端面和倒角,90度是外圆台阶,75度外圆

网友B(2019-01-25):
白钢刀条就挺好用,就是切刀还是想办法弄成机夹的吧,自己解决。

网友C(2019-03-24):
加工一般材料白钢刀就完全够用,车刀的参数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