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可以直接水洗吗?

楼主(2018-08-04):
太脏了可不可以把
电机
整个放水里清洗?

网友A:
洗完弄干就行

网友B:
记得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吹干
好的谢谢

网友C:
无刷电机可以泡水,如果轴承不防水,最好喷点WD-40

网友D:
可以水洗,洗完记得吹干

网友E:
电机可以水洗,但是轴承是不防水的,破坏轴承里面的油,这个轴承就报废了

网友F:
洗完你轴承就报废了

网友G:
用清洗剂吧,不会生锈,不过电机可能会掉色。

网友H:
可以,电机不怕水

网友I:
尽量不要吧,还是拿刷子刷比较好,万一吹不干,里面还有水珠,那不废了,整个电调,fc都得跟着短路吧

网友J(2020-03-09):
无刷电机可以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