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怎么区分精灵3A和3P

楼主(2018-08-04):
我看他们样子差不多不知道怎么区分请玩过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机身上有标识

网友B:
3A没办法拍4k好像

网友C:
3a是adv开头,3p是pro,看云台上有个散热风扇的就是3p或者WiFi 4k版本

网友D(2018-12-16):
3p可以拍4k,3a不可以

网友E:
机身颜色不同 a是银色 p是黄色

网友F(2019-01-29):
引用 网友E:
机身颜色不同 a是银色 p是黄色
3S也是金色,WIFI图传遥控器是单天线。3A银标和3P金标只是相机不同其他都一样.

网友G(2019-10-25):
两个机身除了标志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云台 3a的是2.7k的 3p的是4k 机身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