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你们做航模用多大的激光切割机

楼主(2018-08-04):
好想自己搞一台呀

网友:
有钱就搞,别怂

楼主:
额,自己玩的,不想玩的太大

网友A:
切轻木板吗,80W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轻木板吗,80W应该够了

兄弟,给推荐个链接呗

网友:
自己买不合算的,便宜的都要万把块钱。还不如你出图纸,淘宝上找人切割呢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B:
木头用的是什么木头啊?我也有兴趣做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用的是什么木头啊?我也有兴趣做飞机

在某宝一搜,全出来了

网友:
看预算和加工要求,
木材,亚克力,不太厚的话,一般80w足够,60w也能用,就是慢点切,
切割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相比功率更重要,一遍切不透可以两遍切

网友:
切割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相比功率更重要,一遍切不透可以两遍切

网友:
自己搞一台太麻烦,又不少花钱,还很占地方,都不如找代切割的划算

网友C:
我专门修激光切割机的,组装,改系统。各种问题都可以问我。我有两台6090.。你可以买二手的。回来激光管看需要多大功率都可以配。 系统现在有彩屏的。以前的是液晶屏。不过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C:
我专门修激光切割机的,组装,改系统。各种问题都可以问我。我有两台6090.。你可以买二手的。回来激光管看 ...

请教,带二氧化碳保护管的和那种小长方盒子的什么不同?切飞机最少得用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