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锁问题

楼主(2018-08-04):
如图,apm已经设置好了,就是不能解锁什么原因?
<

网友A:
什么出错信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出错信息?

都对的呀……通道 罗盘 加速度 gps 都弄过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对的呀……通道 罗盘 加速度 gps 都弄过了

解锁的时候地面站什么出错信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要解锁的,推油门就走

要解锁的,只是只要开始解锁,飞起来不会重新上锁,楼主解锁时候有什么报警信息没有?一般都会有,要不然就是你遥控通道设置有问题,比如舵角是不是没达到解锁点
<

网友:
固定翼好像不要解锁,你是不是刷错固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