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遥控器。油门推到中间马达才开始转动,怎么调节回来

楼主(2018-08-05):
futaba14sg遥控器。油门推到中间马达才开始转动,怎么调节回来。什么情况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定速了  取消就行

网友:
开控油门推最大再接电,听到提示音之后油门收到最小

网友:
调的直升机模式吧?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A:
和遥控器关系不大,和电调关系很大,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好盈电调,有一个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修改成其它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遥控器关系不大,和电调关系很大,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好盈电调,有一个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修改成其 ...

没有校准中立点

网友(2018-10-28):
电调缓启动,控上有油门延时

网友:
谢谢各位,油门校准了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按好盈说明书校准了也没用,请问最后楼主怎么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