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的摄像头

楼主(2018-08-05):
飞机炸鸡了只剩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能用在汽车上吗?

网友A:
正装可以 倒车影像的话图像是反的 另外 还有是就是防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装可以 倒车影像的话图像是反的 另外 还有是就是防水问题

怎么接线?

网友B:
不够费事的,买个汽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费事的,买个汽车用的

汽车用的没那么清晰

网友:
还是视频线和电源正负啊 就是要注意汽车影像电源一般12v

网友C:
汽车摄像头左右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摄像头左右是反的

左右反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9-06-16):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