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电池要多大容量

楼主(2018-08-05):
原来的2000mah电池感觉不撑时,所以想买个更大的,但是貌似只能装下2600mah的,要控制一个无刷 3个舵机,一个水泵单向(上浮),够不够用啊,大概能续航多长时间。电池有没有长度在84mm以下,宽度在38mm以下,高度在20mm左右的大容量电池,2s就行。感谢帮助

网友A:
不懂帮顶,潜艇内有空间加图传吗,加了会不会很爽,可以看到水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潜艇内有空间加图传吗,加了会不会很爽,可以看到水下的情况。

我潜艇里面满满的,水袋都换成小型的了

网友:
没玩过潜艇,一直有个问题,如果在水下没电了会怎样

网友B:
潜艇在水下能遥控多深,遥控器是多少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艇在水下能遥控多深,遥控器是多少频率的

2m左右吧,遥控器是天地飞6A72mhz的

网友:
自己买动力18650电池焊上更省钱,自己做个电压低和进水上浮

网友C:
你两米长,怕没空间,我刚用海狼改,密封仓才43厘米内径5.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两米长,怕没空间,我刚用海狼改,密封仓才43厘米内径5.5厘米

我密封舱460mm啊,内径69mm啊,能否发点你海狼的照片,一起共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