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YS四冲发动机的性能特点

楼主(2018-08-05):
说起YS发动机给人的印象就是挑油,难伺候,价格高。最近我也是第一次接触YS发动机,动手之前阅读了不少相关资料,罗列出来供大家讨论,不对之处请指正。
我理解的YS系列发动机三大特点
1、进气增压系统
YS发动机在曲轴后部,连接了一个旋转阀,与曲轴一起旋转。旋转阀上有两个小窗口。在曲轴带动下旋转阀可以分时控制完成空气从化油器进入以及燃油混合气进入气缸的过程。在发动机旋转过程中进入的空气实际是经过压缩的。通过这种设计实际是起到了进气增压的效果,同样排量的发动机,YS会获得更多的空气,这或许就是YS马力更大的原因。
2、燃油喷射技术
YS的化油器设计很特别。进油管通过压力调节阀进入化油器。压力条调节阀设计非常巧妙,在发动机运转过程中可以使油料脉动试的进入化油器,因此油料进入时会形成喷射状,这样更多的燃油会提供给发动机。会产生更多的马力,当然油耗也增大。
3、燃油增压系统
YS设计巧妙的燃油增压泵,内部有个硅胶隔膜。该薄膜在发动机运转过程中会持续的向油箱提供压力,油路上设置有单项阀,因此保证油箱内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油箱安放在飞机重心处。因此YS发动机运行过程中油料供应会很稳定。

以上的设计特点决定了YS发动机结构比较复杂,润滑要求较高,而且整个系统不能有漏气。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有比较多的注意事项:
1、尽量采用推荐的商品油料(贵)
2、燃油系统油箱,油管,发动机不能漏气。(气密性要求高)
3、尽量采用推荐的螺旋桨。找准高速油针和怠速油针位置。
注意好以上事项YS应该是一台动力澎湃的好引擎,欢迎大家来探讨。

网友:
特点就是:一启动,就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网友A:
贵 !难调!难伺候!保养要花钱!贵 !难调!难伺候!保养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 !难调!难伺候!保养要花钱!贵 !难调!难伺候!保养要花钱!

你好,你玩过YS4冲,想问 一下,保养都是哪里需要花钱?哪些备品属于易损件?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A:
YS所有的密封件  一旦拆修需要全部换新  好几百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所有的密封件  一旦拆修需要全部换新  好几百一套

橡胶圈也要全换么?还是只换那些纸垫子?纸垫子自己用青稞纸做是否可以啊?请指教

网友:
大哥你没事拆YS干嘛,YS发动机都是针对F3A竞技的,相比一般发动机肯定要求高,精密的多,YS的发动机只要一拆必须换密封材料,漏气等于报废,没事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