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发动机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8-08-05):
YS发动机特点
(1)进气增压系统
在机匣后部与曲轴相连一个旋转阀。阀片上预留两个进气窗口。在曲轴带动下可以分时进行空气从化油器口进入机匣及混合燃油进入气缸的过程。实际该设计起到燃气增压的作用,这可以使发动机进入更多的可燃空气,增加马力。
(2)燃油喷射系统
YS发动机有燃油调节器,该装置巧妙的利用了活塞下降过程对机匣产生的正压力,通过燃油调节器中的柱塞阀可以使燃油形成脉动试的喷射效果,这样提高了燃油的喷射效果,可以产生更大马力,同时油耗也较高。
(3)燃油增压系统
燃油调节器内的硅胶薄膜阀,可以产生正向压力,持续向油箱内加压,由于油路加压管路上有单向阀,所以保证了油箱内压力不会降低。YS整个燃油系统是密闭的,较高的油压可以稳定的进入发动机,所以发动机供油更加稳定。油箱可以放置在原理发动机的重心位置。

YS发动机注意事项
(1)最好使用推荐成品油。
YS发动机由于设计复杂,润滑要求较高。而且由于活塞的材质,应尽量避免发动机过热运行。对油品的润滑要求较高。
(2)整套系统的气密性要求高。
油箱,油管,发动机不能有漏气,如果漏气发动机很容易工作不稳定。整套系统工作前应该检查气密性。
(3)高速油针,怠速油针,燃油调节器调整螺丝,三者配合好。
由于燃油调节器也能控制尽油量,所以YS发动机在调试过程中出了高速油针和怠速油针外,可能还需要调节燃油调节器。这比一般四冲发动机要复杂一些。

综上所述
YS发动机设计极为巧妙,使用调试保养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注意到相关技巧,YS绝对会给你带来动力澎湃的表现。
本人也是初次接触YS,如表述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贵 !难调!难伺候!保养要花钱!

网友:
YS的副油针锁紧是富油,旋出是贫油,注意别搞反了

网友:
玩不起的!!!!!!!!!!!!!!!

网友:
先问问自己钱包,喂得饱再说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