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普及贴 大佬勿入!有刷,无刷,有感,无感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8-08-05):
1 什么是有刷,无刷。
  有刷电动机比较常见,由于造价便宜,稳定性好,低速线性优良,是低端新手车,漂移车和攀爬车的首选动力,但缺点是温度高,电刷磨损大,极速和加速能力一般,寿命较短,所以一般速度型车辆都会换装无刷动力设备。
  无刷电机分为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电机两种,在匹配了相应的有感无刷电调和无感无刷电调了以后,在同样的动力下要比有刷电动机转速更高,加速更快(一般情况下)而且基本无磨损,耐用性高。因为尺寸类似,所以一般的电车都是可以将有刷动力升级为无刷动力的,但是需要考虑的除了自己对车型是否有这个要求外,还有就是车辆结构,比如齿轮是否能够承受无刷的动力才好。
2 关于有感和无感
  至于有感和无感,原理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作为新手,知道有感无刷要比无感无刷的低速线性和油门响应略好就可以了,至于低速线性,简单来说就是你扣一点点油门的时候,有刷电机会很慢很慢的走,但是同样的油门,可能无刷电动机只能在原地听到电机在“哒哒哒”的震动,当无刷电机一旦转动起来,车速就相对比较快了。有感无刷电机就是在低速的时候比无感的速度更低一些,更稳定一些。
  就现在市面上的无刷动力来讲,无感无刷是相对有感无刷是便宜的,用在越野,大脚,甚至是短卡这种对低速要求不高的车型上都是可以的(特殊要求的除外),但是象注重低速扭力和操作的车,比如漂移,最好是使用有感无刷的动力设备或是有刷动力设备,而攀爬车最好还是有刷设备,虽说有攀爬专用的无刷设备,据朋友反映也还是不如有刷设备更合适。
  再啰嗦下电机kv值和转速的关系!电机有个T数和KV数,T数是一个电机的技术指标指数,每一个电机厂生产的电机都会有自己相应的T数 kv数对应表,无刷电机的转速可以用KV数乘以电压就可以得出。比如一个KV数4000KV的无刷电机,在7.4V的电压下,它的每分钟转速就是4000X7.4=29600转,KV数越大转速越高,扭力越小,T数也越小。

网友:
很社会  很社会 。。。

网友:
野猪佩琪

网友:
小猪佩琪很好

网友:
就喜欢小猪佩奇

网友:
好大的佩奇啊

楼主:
我都说大佬勿入 给小白看的

网友:
说的啥?我就看到毛衣好大.........啊...呸...佩奇好白.....

网友:
佩琪真白。。不对。。。真大。。。额。。有点晕。。

网友:
我是看来小猪佩奇的

网友:
好球 哧溜~

网友:
最后一段有点错误 只能说 在同转速下(电压不同)高kv的扭力较低

网友A:
很好的科普帖

网友:
有社会人在,哪还有心情看内容

网友B:
为啥那么喜欢最后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科普帖

笑的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那么喜欢最后一张图

因为佩琪

网友C:
佩琪很好,帖子讲什么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琪很好,帖子讲什么不知道。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看看

不然呢?...

网友E:
这奶子好大,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奶子好大,求上

你是第一个这么不低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第一个这么不低调的

说的好,回家打手,现在51太没意思了,全是小孩現具不说,评论的没意思,要不就是做死来了的,看的我都下流了

网友F:
讲神魔不重要,主要是看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回家打手,现在51太没意思了,全是小孩現具不说,评论的没意思,要不就是做死来了的,看的我都下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神魔不重要,主要是看配图

多关注下文字

网友:
我想在小猪佩奇旁边画一只小小小小鸟

网友G:
这样的帖子居然没上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帖子居然没上精华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帖子居然没上精华

照顾下论坛新手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