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Simple Cub适配A2212 1400KV电机 30A电调 9050桨吗??

楼主(2018-08-05):
FT Simple Cub
https://www.flitetest.com/news/ft-simple-cub
适配A2212 1400KV电机 30A电调 9050桨吗??

楼主:
在百度贴吧连发4次都被系统删除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A:
我的是2212 KV980,10吋或9吋桨都飞过了,KV1400+9吋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212 KV980,10吋或9吋桨都飞过了,KV1400+9吋应该也没问题

Wonderful!!!

网友:
九寸桨能飞  但是电机很烫手

网友B:
1400kv一般配8060桨,你用9050桨也可以,螺距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kv一般配8060桨,你用9050桨也可以,螺距小一点

螺距小一点”是不是螺旋桨在空气中旋转一圈桨平面经过的距离小一些?
所以用9050桨飞行速度就会慢下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212 KV980,10吋或9吋桨都飞过了,KV1400+9吋应该也没问题

用 2212 -980的 效果怎么样,改水机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 2212 -980的 效果怎么样,改水机可行性怎么样

动力很好,这个机除了横滚不行,其它的蛮灵活

网友:
我2212电机1400KV从来都是用9吋桨,9047,9060都用过,但是我一般不会十分暴力。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这个机子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212 KV980,10吋或9吋桨都飞过了,KV1400+9吋应该也没问题

谢谢你的云盘链接

网友D:
2212电机,1400kv配9050桨负载较大,建议不要长时间的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电机,1400kv配9050桨负载较大,建议不要长时间的大油门

那用8060桨好了

楼主:
各位大神,求电池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求电池型号!?

1800mah 3s

楼主:
我就只有一块这样的电池,疑似损坏:
BB响显示42.9V,  1是4.19V,2是38.7V,然后就不显示第三块电芯了。
而且B3充电器显示第二块电芯有电(绿灯),而1,3二块电芯没电

网友E(2022-08-02):
有无图纸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无图纸链接谢谢

在这里面的FT Simple Cub
【图纸福利】新收集FT上国外图纸与官方新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