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新手请教,恒龙豹2换控的问题

楼主(2018-08-05):
请教各位坛友,我想把手里的坦克原装控换成天8控,电调应该买哪一种??通道怎么接?  只要求能前进 后退 转弯和带音效。炮塔能转动,打蛋功能去掉。最让我头痛的部分是音效,怎么连接才能才能和以前一样,声音能随着油门加减而加减。

网友:
这多功能感觉应该换X9D

网友:
本论坛有大量改造帖可供楼主查阅,在本分区搜豹2之类的关键字就行了

网友:
伟恒电调!!1

网友A:
或者卖掉 直接上田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卖掉 直接上田豹!

换两个电调+天8控+接收机,能实现简单的前进后退转弯和炮塔旋转吗??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