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M的玻璃钢船。用 那种无刷电机

楼主(2018-08-05):
1.1M的玻璃钢船。用 那种无刷电机。KV值 多少合适。 现在用 4465。2700KV的2个。喷水推进器 40MM 的。

4S电池。50C。感觉 推力弱爆了。

楼主:
补充一下。电调120A的

网友:
这船型看起来阻力有点大啊

网友:
这尺寸 最少6S吧

网友:
2个4074 KV2000,6S,足够用了

网友:
不跑速度,我用3650 2S,游艇能昂首

网友:
很喜欢这船型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
4082电机+180A电调能行吧

网友A:
想快喷水效率不太行吧,还是双发半浸参考比较多点。

网友:
钓鱼的话不需要多快吧?

网友:
玻璃钢船甲板与船体连接处怎么做?还有就是甲板上舱盖怎么做才可以经常开关而且防水?

网友B:
看一下动力设备

楼主(2018-09-04):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动力设备

4465无刷电机 2700KV 2个。 125A电调 2个。   40Mm口径 喷水推进器 2个。

网友:
我的70cm 2858 3s动力很强啊 你的双发应该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