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00相位臂虚位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8-08-06):
亚拓700L V2,飞了150起落左右,相位臂虚位颇大,用手扭着相位臂,下面十字盘都能转好多,换了球头扣和Radius连杆,虚位依旧很大。

请问该怎么办?是要换相位臂轴承么?还是整个相位臂换掉?另外,感觉那个相位臂螺丝如果改成轴套螺丝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哪个地方有虚位换安哪里呗  这个还不好判断吗

网友:
只有换轴承了,如果还是大,甚至要换中联。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多谢,只是感觉这磨损也太大点了

网友:
先换轴套螺丝看看,不行再换轴承,如果不方便干脆连相位臂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