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穿越机 怎么玩

楼主(2018-08-06):
朋友朋友的买回来一~直没有用
上面写的tckFPV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没有遥控器 上手机下载软件玩吗

网友A:
还要买遥控器和图传接收

网友:
要买个遥控器

网友:
控+图传接收最便宜都得6,700吧,所以不想投资就赶紧闲鱼闲鱼闲鱼

网友:
建议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买遥控器和图传接收

配什么遥控器都可以吗 接收机链接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什么遥控器都可以吗 接收机链接在那

得看你买的是什么协议,我也看不出来啊,接收机就搜索遥控器的名字就能搜到,sbus的,也有可能飞控上自带接收机

网友:
配遥控还不如配新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买的是什么协议,我也看不出来啊,接收机就搜索遥控器的名字就能搜到,sbus的,也有可能飞控上自带 ...

恩         谢谢

网友:
建议还是出掉比较好

网友:
出掉或者扔掉

网友:
出了吧还是